[CW32F030系列]
滴答定时器放在基本定时器前面就不工作

楼主(2024-07-15):
有个奇怪现象,滴答定时器放在基本定时器前面为啥就不工作,是因为初始化不对吗?

网友A:
建议检查下BTIM的配置,包括定时时长,中断优先级等;另外,请调整一下代码优化等级试试。

网友B:
估计跟代码优化有关系的

网友C:
滴答定时器放在基本定时器前面就不工作??楼主找到原因了嘛

网友D:
感觉与中断有关系的

网友E:
建议楼主还是排查一下这个问题,确认问题发生的点

网友F:
中断优先级,在某些系统中,滴答定时器和基本定时器可能会使用相同的中断源。如果基本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高于滴答定时器,可能会导致滴答定时器无法被及时响应

网友G:
如果两个定时器在使用相同的硬件资源(如定时器寄存器或中断控制器),可能会导致冲突,从而影响滴答定时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H:
在某些情况下,定时器的初始化顺序可能会影响其工作。如果基本定时器在滴答定时器之前初始化,可能会导致系统状态不一致,从而影响滴答定时器的功能

网友I:
如果滴答定时器的配置不正确(例如,计数值、时钟源等),可能会导致它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在软件实现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例如在处理定时器中断时未正确处理滴答定时器的状态

网友K:
如果系统负载过高,可能会导致滴答定时器的中断被延迟,从而影响其工作。

网友L:
一般就是优先级之类的设置错了吧

网友M:
是不是你的代码优化出了问题?

网友N: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时钟不太对,或者是中断配置不太对

网友O:
直接用官方的例程多好啊,直接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