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如何搭建电路实现高阻态输入?

楼主(2024-07-15):
现在有一个芯片A有一个输入引脚,该引脚接收外部的输入信号,实现不同的功能。
当输入为高电平时,芯片A产生100Hz脉冲,当输入为低电平时,芯片A产生1KHZ波形,当该引脚悬空(既不输入高电平也不输入低电平,相当于高阻态,类似断开)时,芯片A什么也不做。

我用单片机的GPIO输出电平给芯片A的这个输入引脚,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很简单,但是断开功能如何实现?用三极管和MOS管应该能实现,但是不知道电路如何搭出来,有没有这方面成熟可靠的电路?希望大神能指点下思路。

感谢!

网友A:
如果是STM32,IO可设置上拉输入、下拉输入,就能检测到悬空。
如果没有下拉功能,可添加一个IO输出脚接入电阻到输入脚来切换上拉、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TM32,IO可设置上拉输入、下拉输入,就能检测到悬空。
如果没有下拉功能,可添加一个IO输出脚接入电 ...

我用的就是STM32,但我这个是STM32的GPIO要设置为输出给芯片A,你的意思是把STM32 GPIO设置为输入?然后芯片A就可检测到悬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STM32,但我这个是STM32的GPIO要设置为输出给芯片A,你的意思是把STM32 GPIO设置为输入?然后芯 ...

哦,我的意思是芯片A用单片机实现,看来我理解错了。
单片机要让输出“断开”,只需设置IO口为float就行。

网友B:
stm32浮空输入。
1、输入浮空
2、输入上拉
3、输入下拉
4、模拟输入
5、开漏输出
6、推挽输出
7、推挽式复用功能
8、开漏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