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GD32 MCU IAP中APP的存储地址如何设置?

楼主(2024-07-15):
前面和大家聊过什么是IAP(有不懂的小伙伴请看下前面的视频哦),那么IAPAPP的存储地址该如何设置呢?
keil为例,打开工程的option选项卡:
IROM1中的地址改为你想要保存的位置,比如0x08008000开始的位置:
这样通过keil烧录,程序就自动下载到从0x08008000起始的flash区域哦。
如果你想要通过IAP烧录APP,也一定要烧录到0x08008000起始的flash区域哦,否则跳转到APP中执行程序就会出错的。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就是设置好地址就行了

网友B:
这种IAP挺好用的,主要是避免了重新拆卸外壳啥的

网友C:
正常设置呗,你有多少的IAP大小,就预留多一点点就可以

网友D:
这个跳转也要设置好,不然不工作的

网友E:
其实还要设置一下NVIC这个跳转地址的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看看网上的IAP操作,其实一看就会

网友G:
这个GD也可以IAP操作,很方便的,挺好挺好

网友H:
就看自己编译出的IAP固件,是多大,ram和rom都要计算好才行

网友I:
话说,这种跳转出错的话,会报什么错误吗?

网友J:
楼主有IAP代码分享吗?

网友K:
一般就用默认地址,程序不是特别大也就没改过

网友L:
一定要烧录到0x08008000起始的flash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