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双排母座的针脚两两之间是否短路

楼主(2024-07-15):
大佬们,有什么推荐电路可以同步检测双排母座的针脚两两之间的状态吗,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A:
相邻两个针脚,一个通过发光管接高, 一个接地;用一个开关控制发光管是否接入电路;例:当开关处于位置1时,奇数针脚的发光管亮,偶数灭,当开关处于位置2时,偶数针脚发光管亮,奇数灭。

楼主(2024-08-17):
引用 网友A:
相邻两个针脚,一个通过发光管接高, 一个接地;用一个开关控制发光管是否接入电路;例:当开关处于位置1时 ...

谢谢,我前面也是类似这样处理,前后都加开关管控制,防止电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