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MOS管驱动电路设计,如何让MOS管快速开启和关闭?

楼主(2024-07-15):
近期使用MOS管进行电路开发,需要MOS管快速的电路开合,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MOS选型还要注意电压范围

网友B:
其实主要是MOS管的应用,尤其是频率控制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选型还要注意电压范围

需求的电压是48V,电压都有哪些指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求的电压是48V,电压都有哪些指标?

其实重要的还是承受电压,避免损坏

网友D:
其实电流还是有必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电流还是有必要考虑的

电流具体是指哪些层面?

网友E:
尽量缩短栅极驱动电路和MOS管之间的连线,减小寄生电感,从而减少开关噪声和电压尖峰。

网友F:
对于MOS管来说,寄生电容一定要考虑,可以增强稳定性

楼主(2024-08-14):
引用 网友E:
尽量缩短栅极驱动电路和MOS管之间的连线,减小寄生电感,从而减少开关噪声和电压尖峰。 ...

寄生电容比较小哪些场合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