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CU的VBAT脚的作用

楼主(2024-07-15):
        MCU引脚上的VBAT脚代表电池工作模式专用引脚,在MCU停电时,它可以保持存储寄存器的数据,并保持 RTC的功能。一般的设计在不采用外部电池的情况下, VBAT管脚应该与 VDD管脚相连接。

网友A:
不用电池可以悬空吗

楼主(点评):
不行的,接VDD

网友B:
那就是VDD电压跌落了才切到VBAT

网友:
我看很多人都是直接跟电源引脚短接一起了,外面还放个电容。

网友C(2024-09-25):
在需要低功耗和长时间运行的应用中,这种设计能有效地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D:
电池不会自动充电吧。不如直接用个锂电池。

网友D:
这种设计是以前的老型号了吧,现在已经没这种用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