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36 FLASH读写影响到正常计算操作,不知如何解决,急!

楼主(2024-07-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是华大的板子吗

网友B:
第一:优化等级太高,很多行代码都直接给优化了,导致你调试的时候看不到真实情况。
第二:这是我吐槽的,能不能整理下代码不写goto呢,看着挺累人。第三:不是不显示,是显示了刷新太快,你眼睛跟不上,每次LCD显示后加上五百毫秒的软件延时估计就好了。

网友A:
你要执行单步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解决了

咋解决的啊,把思路写下来,也是一篇不错的技术文章

网友D:
学习别人经验,也是提高技术的手段。

网友E(2024-08-31):
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Flash的访问时间较长,导致CPU在访问Flash存储器时出现等待或者被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