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Clear the Cache of ModusToolbox™

楼主(2024-07-15):
可以参考下面链接获得如何清理Modus Toolbox的Cache: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 ... Toolbox/ta-p/445691

网友A:
清理cache可以解决某些情况下,新建example的时候遇到某个library或BSP无法下载的冲突,有可能是原有的cache版本过旧引起。

网友B(2024-08-27):
引用 网友A:
清理cache可以解决某些情况下,新建example的时候遇到某个library或BSP无法下载的冲突,有可能是原有的cach ...

清理缓存确实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