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软件双击软件图标闪退

楼主(2024-07-15):
小白提问:CubeMX软件安装成功了,但是双击软件图标闪退,无任何提示,就是软件打不开

网友A:
换个低版本试试

网友B:
CubeMX 有时会生成日志文件,可以查看这些文件中的错误信息:

路径:在 CubeMX 的安装目录中,查看是否有 CubeMX.log 或类似的日志文件,查看其中的错误信息以帮助诊断问题。

网友C:
某些杀毒软件可能会误报 CubeMX 的某些文件,导致软件无法正常启动。尝试暂时禁用杀毒软件,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D:
CubeMX软件安装成功了是不是有什么没解压的?

网友E:
版本问题或系统安装问题

网友F:
电脑系统不兼容

网友G:
更改STM32CubeMX兼容性至与您当前操作系统兼容的模式

网友H:
安装的Java版本与STM32CubeMX是否兼容,当前建议使用Java 8版本。

网友I:
清理缓存和配置文件

网友J:
重新安装STM32CubeMX

网友K:
检查硬件和驱动程序

网友L: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M(2025-01-14):
搞好了吗,我也是打开就闪退,其他方法试过了,一点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