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IDE编译工程错误问题-错误代码 87

楼主(2024-07-15):
使用CubeIDE编译任意工程,出现ERROR:87,编译过程工具链编译.OBJ文件参数错误,已经重装过CubeIDE,问题依旧存在。有什么解决办法码

错误代码

make -j16 all

arm-none-eabi-gcc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c" -mcpu=cortex-m4 -std=gnu11 -g3 -DDEBUG -DUSE_HAL_DRIVER -DSTM32F401xE -c -I../Core/Inc -I../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 -I../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Legacy -I../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 -I../Drivers/CMSIS/Include -O0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fstack-usage -fcyclomatic-complexity -MMD -MP -MF"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d" -MT"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o" --specs=nano.specs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mthumb -o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o"

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W(C:\SoftWore\STM32_Cube_IDE\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make.win32_2.1.300.202402091052\tools\bin\sh.exe, C:/SoftWore/STM32_Cube_IDE/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make.win32_2.1.300.202402091052/tools/bin/sh.exe -c "arm-none-eabi-gcc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c\" -mcpu=cortex-m4 -std=gnu11 -g3 -DDEBUG -DUSE_HAL_DRIVER -DSTM32F401xE -c -I../Core/Inc -I../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 -I../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Legacy -I../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 -I../Drivers/CMSIS/Include -O0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fstack-usage -fcyclomatic-complexity -MMD -MP -MF\"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d\" -MT\"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o\" --specs=nano.specs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mthumb -o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o\"", ...) failed.

make (e=87): 参数错误。

make: ***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ubdir.mk:64: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o] Error 87

"make -j16 all"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2. Build might be incomplete.

网友A:
可能是安装了错误版本的Java Runtime Environment(JRE),导致生成的CubeIDE项目无法编译

网友B(2024-08-22):
当在使用STM32CubeIDE编译工程时遇到ERROR:87,这通常表示在编译过程中工具链在处理.OBJ文件时遇到了参数错误。

网友C:
确保你的编译器路径设置正确。在STM32CubeIDE中,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检查和修改编译器路径:打开STM32CubeIDE。进入Window -> Preferences。导航到C/C++ -> Build -> Environment。检查PATH变量是否包含正确的编译器路径。

网友D:
有时候,缓存文件可能会导致编译错误。尝试清理和重建工程:在STM32CubeIDE中,右键点击你的工程。选择Clean Project。然后选择Build Project。

网友E:
确保你的工程配置没有错误。特别是检查编译选项和链接选项:在STM32CubeIDE中,右键点击你的工程。选择Properties。导航到C/C++ Build -> Settings。检查Tool Settings中的编译器和链接器选项。

网友F:
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STM32CubeIDE和工具链。有时候,更新可以解决一些已知的问题:在STM32CubeIDE中,检查更新:进入Help -> Check for Updates。

网友G:
确保你的系统环境变量没有冲突或错误:在Windows中,打开系统属性 -> 高级 -> 环境变量。检查PATH变量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H:
如果上述步骤都没有解决问题,尝试重新安装工具链:下载最新版本的工具链(如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卸载当前的工具链。重新安装新下载的工具链。

网友I:
有时候,工程文件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尝试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并将现有工程的文件逐个导入到新工程中,以确定是否有特定的文件导致问题。

网友J:
查看详细的编译日志,以确定具体的错误原因。你可以在STM32CubeIDE中启用详细的编译日志,方法是:在STM32CubeIDE中,右键点击你的工程。选择Properties。导航到C/C++ Build -> Settings。在Build Steps中,勾选Print compiler command line和Print linker command line。

网友K:
不用cubeIDE呗,用keil多好,问题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