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大家帮忙认认,这是什么端子,

楼主(2024-07-15):
看到一个有功率接口,也有信号接口的端子,在立创上面没查到,不知是什么端子,请大家帮忙看看

@王栋春 :谢谢, 找到了,以前没见过这种功率信号复用的接头
上某宝看看,直接给店家看照片。

网友A:
淘宝扫一扫

网友B:
宝上有同样功能的连接器,功率 + 信号,比这个精致多了。

楼主:
谢谢,确实像大家说的,宝宝上图片搜到了,

网友C:
艾迈斯的连接器,立创MRO里面搜,或者到艾迈斯官网下个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