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DC的精度如何?

楼主(2024-07-15):
在用 AT32F403A 。用芯片自身的 ADC 监测外部电源的电压。
连续转换,观察每次得到的原始数据,发现误差比较大,
原始数据,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达到 20 甚至更多。

不知道大家用得怎么样?

板载的ADC是12位的吧,20这个数影响还是比较小的,毕竟位数在那里摆着呢,也可能是电源波动导致的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基准电源不准啊?

网友B:
这个你用的是开发板吗?还是自己设计的电路?

网友C:
建议看看你的ADC方面的电路,是不是有啥干扰呢

网友D:
一般情况不会飘这么多的

网友E:
在 ADC 输入端增加硬件滤波,如使用 RC 滤波器,以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F:
外部电源或电路中可能存在噪声,这些噪声会被 ADC 采样,导致读数波动

网友G:
ADC 的转换精度依赖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如果参考电压本身有波动,ADC 的读数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H:
ADC 的采样时间、采样周期、分辨率等参数设置不当,可能导致采样不准确

网友I:
如果外部电源的滤波不足,电源电压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影响 ADC 的读数

网友J:
ADC 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误差或偏移误差,这些误差在连续转换时可能会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