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初次了解,有关HC32L110系统时钟初始化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4-07-15):
首先我是在小华官网下的Demo,我使用的是这个例子,main函数里上来就是初始化GPIO,没见到时钟源和时钟频率的设置。我在参考手册中找到有说明是,芯片上电或复位后的默认时钟源为频率为 4MHz 的内部高速时钟。
我就是想知道在哪里进行的设置,求大佬指点一下,也方便我自己修改时钟源和频率。

网友A:
手册上说了默认是4M,那就是硬件定死了,你不配置主频他就是4M,你要改的话,就按照手册的步骤去配置成你需要的主频。
修改主频有对应的例程,没记错应该在clk文件夹里,想要成功修改,需要好好研究用户手册。
如果想偷懒,那就找你对应的代理商们,他们有义务指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了默认是4M,那就是硬件定死了,你不配置主频他就是4M,你要改的话,就按照手册的步骤去配置成你需 ...

嗷,好的,谢谢

网友B:
这种基础模块有例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础模块有例程的,

好的,蟹蟹,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