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低电压复位与欠压复位

楼主:
在电压不稳时候进行复位可以有效保证系统正常工作。那么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低压复位 (LVR)
通过设置低电复位使能位LVREN (SYS_BODCTL[7])为1,低电复位功能将被使能,延时200us后, LVR检测电路稳定并且LVR功能被激活。然后LVR功能将在系统运行期间检测AVDD。当AVDD 电压低于VLVR且保持这种状态的时间长于LVRDGSEL(SYS_BODCTL[14:12])设置的干扰脉冲滤波时间,芯片将被复位。LVR复位将控制芯片处于复位状态,直到AVDD 电压上升到VLVR 以上,且保持这种状态的时间长于LVRDGSEL (SYS_BODCTL[14:12])设置的干扰脉冲滤波时间。如果上一次复位源是LVR复位。默认设置是使能低电复位功能,但未开启干扰脉冲滤波功能。

掉电检测复位 (BOD 复位)
配置BODEN (SYS_BODCTL[0])可使能掉电检测复位功能,掉电检测复位功能会在系统运行时检测 AVDD。当AVDD电压低于VBOD(取决于BODEN和BODVL (SYS_BODCTL[16])),且该状态保持时间长于设置的干扰脉冲滤波时间BODDGSEL(SYS_BODCTL[10:8]),芯片将会被复位。BOD复位将保持芯片处于复位状态,直到AVDD电压上升到VBOD以上,且保持该状态时间长于BODDGSEL所设置的干扰脉冲滤波时间。

看图更容易明白。

楼主(2024-07-15):
低电压复位就是,低于某个指定电压超过某个时长久复位。

楼主:
掉电检测复位是有两个电压参考点,低于较低的电压参考点一定时常,就复位,高于另外较高电压一定时常就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