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继电器与PLC有何区别?使用PLC还需要继电器吗?

楼主(2024-07-15):
控制继电器是一种自动电器,适用于远距离接通和分断交、直流小容量控制电路,并在电力驱动系统中供控制、保护及信号转换用。
PLC是一种具有微处理器的用于自动化控制的数字运算控制器,可以将控制指令随时载入内存进行储存与执行。
区别:
1、逻辑控制方式
(1)继电器控制:采用硬件接线,利用继电器机械触点的串联或并联等组合成控制逻辑,其连线多且复杂、体积大、功耗大。继电器的触点数量有限,这限制了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2) PLC控制:以程序的方式存储在内存中,改变程序便可改变逻辑;连线少、体积小、功耗小,且每只软继电器的触点数理论是无限制的,因此其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很好。
2、顺序控制方式
(1)继电器控制:利用时间继电器的滞后动作来完成时间上的顺序控制;其内部的机械结构易受环境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造成定时的精度不高。
(2) PLC控制:由半导体电路组成的定时器以及晶体振荡器产生的时钟脉冲计时,定时精度高;可根据需要定时在程序中设置,不受环境影响,灵活性大。
3、控制速度
(1)继电器控制:依靠机械触点的吸合动作来完成控制任务,工作频率低,速度慢。
(2) PLC控制:采用程序指令控制半导体电路来实现控制,稳定可靠,运行速度快。
4、灵活性和拓展性
(1)继电器控制:受电气设备触点数目的有限性和连线复杂等原因的影响,系统的灵活性、扩展性很差。
(2) PLC控制:具有专用的输入与输出模块,连线少,灵活性和扩展性好。
5、计数功能
(1)继电器控制:不具备计数的功能。
(2) PLC控制:PLC内部有特定的计数器,可实现对生产设备的步进控制。
6、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1)继电器控制:触点在开闭时会产生电弧,造成机械磨损,使用寿命短,运行可靠性差,不易维护。
(2) PLC控制:内部的开关动作均由无触点的半导体电路来完成,体积小,寿命长,可靠性高,并且能够随时显示监视控制程序的执行状况,方便现场调试和维护。
总结: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选择使用控制继电器还是PLC取决于具体的控制需求和应用场景。控制继电器适合简单的控制任务,例如单一设备的开关控制或简单的逻辑控制。它们价格低廉,易于维护和更换,并且在一些简单的控制场景下具有稳定可靠的性能。
然而,如果控制任务复杂,涉及多个输入输出、需要逻辑判断、定时控制等功能,那么使用PLC可能更为合适。PLC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扩展性,可以编写复杂的控制程序,实现更加精细和自动化的控制。同时,PLC还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适合在工业环境中长时间稳定运行。
综上所述,目前PLC作为工业逻辑控制器在工业环境中应用比较常见,一般与继电器、上位机以及电气设备等搭配使用更优,且应用也更广泛。
下面为大家分享西门子PLC与继电器搭档使用的飞机机库大门无线控制的应用场景。首先在中控室S7-200PLC控制柜安装一块DTD433MC——达泰工业级无线通信数据终端;另一块DTD433MC安装在机库大门的就地控制柜继电器端,触发继电器打开或关闭机库门,从而实现对机库大门的无线远程控制功能,同时声光报警警示工作人员勿站在门口及飞机进出道,以确保工作环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