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PU复位, CHIP复位和MCU复位的区别

楼主(2024-07-15):
CPU复位意味着只有Cortex-M0核心被复位,并且所有其他外围设备在CPU复位之后保持相同的状态。用户可以将CPURST(SYS_IPRST0[1])置为1以产生CPU复位信号。
CHIP复位与上电复位相同。CPU和所有外围设备被复位,BS(FMC_ISPCTL[1])位从CONFIG0设置自动重载。用户可以将CHIPRST(SysIIPRST0[0])置为1以产生CHIP复位信号。

MCU复位与CHIP复位类似。不同之处在于,BS(FMC_ISPCTL[1])不会从CONFIG0设置重新加载,并且保持其原始的软件设置,以便从APROM或LDROM启动。用户可以将SYSRESETREQ(AIRCR[2])置为1以产生MCU复位。

这三种复位大家都没怎么用过吧?

网友A(2024-09-25):
在嵌入式系统中,CPU复位、CHIP复位和MCU复位是常见的复位操作,它们之间有一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复位的范围和影响上

网友B:
CPU复位(也称为核心复位)是指对CPU核心进行复位。这种复位通常只影响CPU的执行状态,而不影响外设或其他系统组件

网友C:
CPU核心的寄存器和状态会被重置,程序计数器(PC)会被设置为复位向量,CPU从复位向量处开始执行

网友D:
CHIP复位(也称为全局复位)是指对整个芯片进行复位。这种复位会影响芯片上的所有模块,包括CPU、外设、内存等。响整个芯片,包括CPU、外设、内存等

网友E:
所有模块的寄存器和状态会被重置,芯片从复位向量处开始执行

网友F:
MCU复位(微控制器复位)通常是指对整个微控制器进行复位。MCU复位可以看作是CHIP复位的扩展,因为它不仅复位芯片本身,还可能复位与MCU相关的其他外部设备或系统。影响整个微控制器及其相关的外部设备或系统

网友G:
所有模块的寄存器和状态会被重置,MCU从复位向量处开始执行。如果MCU与其他外部设备或系统有复位同步机制,这些设备或系统也会被复位

网友H:
假设有一个简单的嵌入式系统,包含一个CPU、一些外设(如GPIO、UART、定时器等)和一个外部存储器。CPU复位:仅CPU核心的寄存器和状态被重置。外设和外部存储器的状态不受影响。CPU从复位向量处开始执行。CHIP复位:CPU、所有外设和内部存储器的寄存器和状态被重置。外部存储器的状态不受影响。芯片从复位向量处开始执行。MCU复位:CPU、所有外设、内部存储器和外部存储器的寄存器和状态被重置。整个微控制器及其相关的外部设备或系统被复位。MCU从复位向量处开始执行

网友I:
CPU复位:仅影响CPU核心。CHIP复位:影响整个芯片,包括CPU和外设。MCU复位:影响整个微控制器及其相关的外部设备或系统

网友J:
正常来说,这仨没啥区别,一般都是芯片复位,比如看门狗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