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函数栈的实现

楼主(2024-07-16):
栈(stack)又名堆栈,它是一种运算受限的线性表。限定仅在表尾进行插入和

删除操作的线性表。这一端被称为栈顶,相对地,把另一端称为栈底。向一个栈

插入新元素又称作进栈、入栈或压栈,它是把新元素放到栈顶元素的上面,使之

成为新的栈顶元素

目录
前言
栈的概念
栈的结构
栈的实现
创建栈结构
初始化栈
销毁栈
入栈
出栈
获取栈顶元素
获取栈中有效元素个数
检测栈是否为空
总代码
Stack.h 文件
Stack.c 文件
Test.c 文件

前言

栈的概念
栈:一种特殊的线性表,其只允许在固定的一端进行插入和删除元素操作。进行

数据插入和删除操作的一端称为栈顶,另一端称为栈底。栈中的数据元素遵守后

进先出LIFO(Last In First Out)的原则。有点类似于**弹夹,后压进去的

子弹总是最先打出,除非枪坏了。
压栈:栈的插入操作叫做进栈/压栈/入栈。(入数据在栈顶)
出栈:栈的删除操作叫做出栈。(出数据也在栈顶)
注意:

1、函数调用也有栈,这两个栈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函数调用会调用栈帧,内存里头也有一个栈,程序运行起来时要执

行函数,函数里头的局部变量、参数、返回值等等都要存在函数栈帧里头。

这两个栈没有任何关联,一个是数据结构中的栈。另一个是操作系统中内存划分

的一个区域,叫做栈,用来函数调用时,建立栈帧。虽然本质上没有任何关联,

但都符合后进先出的规则。

2、假设入栈顺序为:1 2 3 4,那么出栈顺序一定为:4 3 2 1 吗?

当然不是。虽说规则上明确后进先出,可这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它每进一个再

出一个,然后再继续压栈,那不同样符合后进先出的规则吗。就如同上例,你说

它出栈顺序为1 2 3 4 都不足为奇,每进一个出一个再进,同样符合规则。类似

的入栈两个再出再进再出也是可以的,好比如2 1 4 3。

栈的结构

栈的实现

创建栈结构
Stack.h 文件:

//创建栈结构
typedef int STDataType;
typedef struct Stack
{
    STDataType* a; //存储数据
    int top; //栈顶的位置
    int capacity; //容量
}ST;

初始化栈
思想:

初始化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学了之前的顺序表,初始化栈就很轻松了

Stack.h 文件:

//初始化栈
void StackInit(ST* ps);
Stack.c 文件:

//初始化栈
[color=rgba(0, 0, 0, 0.9)]void StackInit(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ps->a = NULL;
[color=rgba(0, 0, 0, 0.9)]    ps->top = 0;
[color=rgba(0, 0, 0, 0.9)]    ps->capacity = 0;
[color=rgba(0, 0, 0, 0.9)]}
注意:

这里初始化的时候将top置为0是有意图的。首先,由上文创建栈结构时已经标注

了,top是用来记录栈顶的位置,既然是栈顶的位置,那当top初始化为0时,我

们可以直接将数据放入栈中,随后top++,但是当top初始化为-1时,top首先要

++才能放入数据,因为数据不可能在负数不属于栈的位置上放入。下图演示过程

 本文以 top = 0 示例

销毁栈
思想:

动态开辟的内存空间一定要释放,free置空即可,并把其余数据置0。

Stack.h 文件:

//销毁栈
void StackDestory(ST* ps);
Stack.c 文件:

//销毁栈
[color=rgba(0, 0, 0, 0.9)]void StackDestory(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free(ps->a);
[color=rgba(0, 0, 0, 0.9)]    ps->a = NULL;
[color=rgba(0, 0, 0, 0.9)]    ps->capacity = ps->top = 0;
[color=rgba(0, 0, 0, 0.9)]}

入栈
思路:

前文已经强调了top初始化为0,那么理应直接压入数据,并把top++,不过在这

之前,得判断空间是否够,当top=capacity的时候,栈就满了,那么就需要

realloc扩容。

Stack.h 文件:

//压栈
void StackPush(ST* ps, STDataType x);
Stack.c 文件:

//压栈
[color=rgba(0, 0, 0, 0.9)]void StackPush(ST* ps, STDataType x)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如果栈满了,考虑扩容
    if (ps->top == ps->capacity)
    {
        int newcapacity = ps->capacity == 0 ? 4 : ps->capacity * 2; //

检测容量
        ps->a = (STDataType*)realloc(ps->a, newcapacity * sizeof

[color=rgba(0, 0, 0, 0.9)](STDataType));
[color=rgba(0, 0, 0, 0.9)]        if (ps->a == NULL)
[color=rgba(0, 0, 0, 0.9)]        {
[color=rgba(0, 0, 0, 0.9)]            printf("realloc fail\n");
[color=rgba(0, 0, 0, 0.9)]            exit(-1);
[color=rgba(0, 0, 0, 0.9)]        }
        ps->capacity = newcapacity; //更新容量
    }
    ps->a[ps->top] = x;//将数据压进去
    ps->top++;//栈顶上移
}

出栈
思路:

在你出栈之前,要确保top不为空,而top不为空的条件就是top>0,所以还要断

言top>0,随后,直接将栈顶位置下移--即可。跟顺序表的思想大同小异。

Stack.h 文件:

//出栈
void StackPop(ST* ps);
Stack.c 文件:

//出栈
[color=rgba(0, 0, 0, 0.9)]void StackPop(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top > 0);
[color=rgba(0, 0, 0, 0.9)]    ps->top--;
[color=rgba(0, 0, 0, 0.9)]}

获取栈顶元素
思路:

首先要搞清楚谁才是栈顶元素,是top位置还是top-1位置?很显然是top-1的位

置才是栈顶元素,因为在前文初始化的时候已经明确指出top为0,当时压栈时直

接放入数据的,此时第一个数据下标为0,随后++top再压入其它数据,由此可见

,栈顶元素即下标top-1的位置。

Stack.h 文件:

//访问栈顶数据
STDataType StackTop(ST* ps);
Stack.c 文件:

//访问栈顶数据
[color=rgba(0, 0, 0, 0.9)]STDataType StackTop(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top > 0);
    return ps->a[ps->top - 1]; //top-1的位置才为栈顶的元素
}

获取栈中有效元素个数
思想:

上文讲到下标top-1才是栈顶元素,那么是不是说总共就是top-1个元素呢?当然

不是,这里跟数组下标一样的思想,元素个数应该就是top个,直接返回即可。

Stack.h 文件:

//有效元素个数
int StackSize(ST* ps);
Stack.c 文件:

//有效元素个数
[color=rgba(0, 0, 0, 0.9)]int StackSize(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return ps->top;
[color=rgba(0, 0, 0, 0.9)]}

检测栈是否为空
思路:

当top的值为0时即为空,return直接返回即可

Stack.h 文件:

//判空
bool StackEmpty(ST* ps);
Stack.c 文件:

//判空
[color=rgba(0, 0, 0, 0.9)]bool StackEmpty(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return ps->top == 0; //如果top为0,那么就为真,即返回
}
Test.c 文件:

[color=rgba(0, 0, 0, 0.9)]void TestStack()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ST st;
[color=rgba(0, 0, 0, 0.9)]    StackInit(&st);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ush(&st, 1);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ush(&st, 2);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ush(&st, 3);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ush(&st, 4);
[color=rgba(0, 0, 0, 0.9)]    while (!StackEmpty(&st))
[color=rgba(0, 0, 0, 0.9)]    {
[color=rgba(0, 0, 0, 0.9)]        printf("%d ", StackTop(&st));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op(&st);
[color=rgba(0, 0, 0, 0.9)]    }
[color=rgba(0, 0, 0, 0.9)]    printf("\n");
[color=rgba(0, 0, 0, 0.9)]    StackDestory(&st);
[color=rgba(0, 0, 0, 0.9)]}
效果如下:

总代码

Stack.h 文件

#pragma once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assert.h>

//创建栈结构
typedef int STDataType;
typedef struct Stack
{
    STDataType* a; //存储数据
    int top; //栈顶的位置
    int capacity; //容量
}ST;

//初始化栈
void StackInit(ST* ps);

//销毁栈
void StackDestory(ST* ps);

//压栈
void StackPush(ST* ps, STDataType x);

//出栈
void StackPop(ST* ps);

//判空
bool StackEmpty(ST* ps);

//访问栈顶数据
STDataType StackTop(ST* ps);

//有效元素个数
int StackSize(ST* ps);

Stack.c 文件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1
#include"Stack.h"
//初始化栈
[color=rgba(0, 0, 0, 0.9)]void StackInit(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ps->a = NULL;
[color=rgba(0, 0, 0, 0.9)]    ps->top = 0;
[color=rgba(0, 0, 0, 0.9)]    ps->capacity = 0;
[color=rgba(0, 0, 0, 0.9)]}

//销毁栈
[color=rgba(0, 0, 0, 0.9)]void StackDestory(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free(ps->a);
[color=rgba(0, 0, 0, 0.9)]    ps->a = NULL;
[color=rgba(0, 0, 0, 0.9)]    ps->capacity = ps->top = 0;
[color=rgba(0, 0, 0, 0.9)]}

//压栈
[color=rgba(0, 0, 0, 0.9)]void StackPush(ST* ps, STDataType x)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如果栈满了,考虑扩容
    if (ps->top == ps->capacity)
    {
        int newcapacity = ps->capacity == 0 ? 4 : ps->capacity * 2; //

检测容量
        ps->a = (STDataType*)realloc(ps->a, newcapacity * sizeof

[color=rgba(0, 0, 0, 0.9)](STDataType));
[color=rgba(0, 0, 0, 0.9)]        if (ps->a == NULL)
[color=rgba(0, 0, 0, 0.9)]        {
[color=rgba(0, 0, 0, 0.9)]            printf("realloc fail\n");
[color=rgba(0, 0, 0, 0.9)]            exit(-1);
[color=rgba(0, 0, 0, 0.9)]        }
        ps->capacity = newcapacity; //更新容量
    }
    ps->a[ps->top] = x;//将数据压进去
    ps->top++;//栈顶上移
}
//出栈
[color=rgba(0, 0, 0, 0.9)]void StackPop(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top > 0);
[color=rgba(0, 0, 0, 0.9)]    ps->top--;
[color=rgba(0, 0, 0, 0.9)]}

//判空
[color=rgba(0, 0, 0, 0.9)]bool StackEmpty(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return ps->top == 0; //如果top为0,那么就为真,即返回
}

//访问栈顶数据
[color=rgba(0, 0, 0, 0.9)]STDataType StackTop(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return ps->a[ps->top - 1]; //top-1的位置才为栈顶的元素
}

//有效元素个数
[color=rgba(0, 0, 0, 0.9)]int StackSize(ST* ps)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assert(ps);
[color=rgba(0, 0, 0, 0.9)]    return ps->top;
[color=rgba(0, 0, 0, 0.9)]}

Test.c 文件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1
#include"Stack.h"
[color=rgba(0, 0, 0, 0.9)]void TestStack()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ST st;
[color=rgba(0, 0, 0, 0.9)]    StackInit(&st);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ush(&st, 1);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ush(&st, 2);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ush(&st, 3);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ush(&st, 4);
[color=rgba(0, 0, 0, 0.9)]    while (!StackEmpty(&st))
[color=rgba(0, 0, 0, 0.9)]    {
[color=rgba(0, 0, 0, 0.9)]        printf("%d ", StackTop(&st));
[color=rgba(0, 0, 0, 0.9)]        StackPop(&st);
[color=rgba(0, 0, 0, 0.9)]    }
[color=rgba(0, 0, 0, 0.9)]    printf("\n");
[color=rgba(0, 0, 0, 0.9)]    StackDestory(&st);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int main()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TestStack();
[color=rgba(0, 0, 0, 0.9)]    return 0;
[color=rgba(0, 0, 0,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