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汇编常用伪指令

楼主(2024-07-17):
一、什么是伪指令

汇编语言源程序必须翻译成机器语言才能被计算机运行,而翻译通常是由计算机通过汇编程序来实现,翻译过程称为汇编。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汇编语言源程序向汇编程序提供相应的编译信息,而这些信息是通过在汇编语言源程序中加入伪指令实现的。也就是说伪指令是放在汇编语言源程序中用于指示汇编程序如何对源程序进行汇编的指令。

二、常用伪指令

① ORG:

格式:ORG 地址(16进制表示)

作用:用于指明程序或数据从程序存储空间的什么位置开始存放。ORG伪指令后的地址是程序或数据的起始地址。

例:   ORG 1000H(指明后面的程序从程序存储器的1000H单元开始存放)

START:MOV A,#7FH

② DB:

格式:[标号:] DB 项或项表

作用:用于定义字节数据,可以定义一个字节也可以定义多个字节。定义多个字节时,两两之间用逗号隔开,定义时多个字节是在存储器中连续存放的。

例:   ORG 3000H

TAB1: DB 12H,34H

        DB '5','A','abc'

③ DW

格式:[标号:] DW 项或项表

作用:与DB相似,但用于定义字数据。项或项表所定义的一个字在存储器中占两个字节。汇编时,机器自动按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存放,即高字节存放在低地址单元,低字节存放在高地址单元。

例:  ORG 3000H

TAB2:DW 1234H, 5678H

④ DS

格式:[标号:] DS 数值表达式

作用:用于在存储器中保留一定数量的字节单元。保留存储单元空间是为了以后存放数据使用。保留的字节单元数由表达式的值决定。

例:  ORG 3000H

TAB1:DB 12H, 34H

       DS 4H

       DB '5'

⑤ EQU

格式:EQU 项

作用:将指令中项的值赋予EQU前面的符号。项可以是常数、地址标号或表达式。

例:

TAB1  EQU  1000H

TAB2  EQU  2000H

结果:TAB1的值为1000H,TAB2的值为2000H。

⑥ DATA

格式:符号  DATA  直接字节地址

作用:用于给片内RAM字节单元地址赋予DATA前面的符号,符号以字母开头,同一单元地址可以赋予多个符号。赋值后可用该符号代替DATA后面的片内RAM字节单元地址(有点像C里面的define)

例:

RESULT  DATA  60H (RESULT代表片内RAM的60H单元)

....

MOV  RESULT , A

⑦ XDATA

格式:符号  XDATA  直接字节地址

作用:与DATA基本相同,不同点是对片外RAM的字节单元

⑧ bit

格式:符号  bit  位地址
作用:用于给位地址赋予符号,经赋值后可用该符号代替bit后面的位地址。
例:
PLG  bit  F0
AL   bit  P1.0
⑨ END

格式:放于程序最后位置,指明程序的结束位置。

网友A:
它们虽然不生成机器代码,但在汇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帮助编译器生成正确的目标代码

网友B:
在使用DB、DW等伪指令时,要注意数据类型的大小,以确保正确地分配空间。

网友C:
伪指令的语法应严格遵守,避免语法错误导致编译失败。

网友D:
在使用伪指令之前,务必清楚它们各自的作用和用途。伪指令如ORG(组织)、EQU(等值)、DS(定义段)等都有特定的功能。

网友E:
符号的命名要具有清晰的含义,避免与保留字或已有的标识符冲突。

网友F:
不同的编译器和汇编器可能有不同的伪指令集,需要查阅文档确认

网友G:
伪指令的顺序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程序的内存布局。

网友H: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用汇编编程了吧,大学时学过一段时间。

网友I:
不同的单片机架构和硬件配置可能对伪指令的支持有所不同。在使用伪指令时,要考虑目标硬件的特性,以确保兼容性。

网友G:
标签应具有描述性,避免使用保留关键字作为标签名。

网友J:
伪指令的语法通常与汇编语言的语法规则相似,但也有一些特殊之处。确保按照正确的语法格式书写伪指令,以避免汇编错误。

网友K:
使用ORG指令时,应确保地址的连续性和正确性,避免地址冲突。

网友L:
定义符号时避免使用关键字或已存在的标识符,以防止混淆。

网友M:
单片机汇编语言中的伪指令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管理内存资源、优化代码结构以及提高代码可读性。

网友N:
ORG: 定义内存分配的起始地址。
注意: 必须确保地址不与其他已定义的地址冲突。
EQU: 定义一个符号常量。
注意: 符号名应具有描述性,并避免与预定义的寄存器或其他符号重名。
DW: 定义字数据(通常为16位)。
注意: 如果目标架构是8位的,则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字数据。
DB: 定义字节数据。

网友O:
常用伪指令
ORG(Origin)
功能:指定后续代码或数据的起始地址。
注意事项:
地址必须是合法的内存地址。
使用ORG指令时,应确保地址的连续性和正确性,避免地址冲突。
EQU(Equivalent)
功能:定义符号与数值或表达式的等价关系。
注意事项:
符号名应具有唯一性,避免与其他符号冲突。
表达式应是常量表达式,不能包含变量。
DB(Define Byte)
功能:定义一个字节的数据。
注意事项:
数据可以是数值、字符或表达式。
数据的范围应在-128到255之间。
DW(Define Word)
功能:定义一个字(16位)的数据。
注意事项:
数据可以是数值、字符或表达式。
数据的范围应在-32768到32767之间。
END
功能:表示程序的结束。
注意事项:
END指令必须出现在程序的最后,且只能出现一次。
IF/ELSE/ENDIF
功能:条件编译指令。
注意事项:
条件表达式应是常量表达式,不能包含变量。
IF和ENDIF必须成对出现,中间可以嵌套ELSE。
MACRO/ENDM
功能:定义宏指令。
注意事项:
宏指令的参数应明确,避免参数传递错误。
宏指令内部应避免使用局部变量,防止变量冲突。
EXTERN
功能:声明外部符号。
注意事项:
外部符号应在其他模块中定义,确保符号的唯一性。
使用EXTERN指令时,应确保符号的正确性,避免未定义的符号引用。
COMMON
功能:声明公共变量或数据。
注意事项:
公共变量应在多个模块中共享,确保变量的正确性。
使用COMMON指令时,应确保变量的唯一性,避免变量冲突。

网友P:
伪指令通常在程序的开始部分使用,尤其是在数据段和代码段定义时。

网友Q:
符号名应具有唯一性,避免符号冲突导致程序错误。

网友D:
对于数据的定义,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类型

网友R(2024-08-17):
检查汇编器输出的信息,及时修正错误和警告。

网友S:
ORG (Origin)‌:
用途:指定程序或数据的起始地址。
格式:ORG 地址
示例:ORG 0000H 表示接下来的指令将从地址0000H开始存放。
END:
用途:标记汇编语言源程序的结束。
示例:END 告诉汇编器源代码到此结束。
DB (Define Byte)‌:
用途:定义字节数据。
格式:DB 字节常数或字符或表达式
示例:DB 'A' 会在程序存储器中定义一个字节,其值为字符'A'的ASCII码。
EQU (Equate)‌:
用途:为符号赋予一个数值。
格式:符号名 EQU 表达式
示例:COUNT EQU 10 将COUNT定义为数值10。
DS (Define Storage)‌:
用途:预留一定数量的存储空间。
格式:DS 数量
示例:DS 10 预留10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BIT:
用途:定义位变量。
格式:位变量名 BIT 位地址
示例:FLAG BIT P1.0 定义一个位变量FLAG,对应P1口的第0位。
DATA:
用途:定义数据存储区的地址。
格式:变量名 DATA 地址
示例:VAR DATA 30H 定义变量VAR在内存地址30H处。
XDATA:
用途:定义外部数据存储区的地址。
格式:变量名 XDATA 地址
示例:EXTVAR XDATA 0FFF0H 定义变量EXTVAR在外部数据存储区的地址0FFF0H。
CODE:
用途:定义程序存储区的地址。
格式:变量名 CODE 地址
示例:PROGVAR CODE 0FFF0H 定义变量PROGVAR在程序存储区的地址0FFF0H。
NAME:
用途:为模块或程序指定名称。
格式:NAME 名称
示例:NAME MYPROGRAM 为当前模块命名为MYPROGRAM。

网友T:
避免数据溢出。

网友U:
不同的汇编器可能有不同的伪指令集,因此在跨平台编程时需要注意这些差异。

网友V:
一些伪指令可能会改变汇编器的行为或影响后续指令的处理方式。在使用这些伪指令时,要特别注意它们的副作用,以避免意外的结果。

网友W:
地址的规划要合理,确保不同的代码段和数据段不会相互覆盖。

网友X:
合理地使用这些伪指令不仅能简化开发过程,还能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系统中实现高效的代码执行。

网友Y:
这些伪指令在编写汇编语言程序时非常有用,它们可以帮助程序员更好地组织和管理代码,以及控制程序和数据在内存中的布局。

网友Z:
伪指令通常放在代码段或数据段的开始处,用于定义段的组织、地址或符号等。在适当的位置插入伪指令对于程序的正确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Q:
某些单片机要求特定类型的数据或代码必须按字对齐。在使用伪指令分配空间时,要注意对齐要求。

楼主:
在单片机汇编语言编程中,伪指令是用来指导汇编器如何处理源代码的指令,它们不是真正的机器指令,不会被转换成机器码,而是在汇编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

网友AA:
在使用伪指令时添加注释是一个好习惯,可以帮助其他程序员(或未来的你)理解伪指令的目的和作用。

网友AB:
通过宏定义可以简化伪指令的使用,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例如,可以为常用的伪指令设置宏名,以便在程序中多次调用。

网友M:
伪指令与机器指令在形式上可能相似,但功能完全不同。务必区分它们,以免在汇编阶段产生错误。

网友AC:
如果在定义数据时地址分配不合理,可能会导致后续的数据覆盖之前的数据,从而引起程序错误。

网友AD:
有些伪指令可能依赖于其他伪指令,比如在使用END之前需要先定义程序起始地址(ORG)。

网友AE:
符号名应该是唯一的,以避免由符号冲突引起的程序错误。

网友AF:
不同的编译器可能有不同的伪指令集,所以在跨平台编程时,您需要了解这些差异。

网友AG:
就大学学了一下汇编,现在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AH:
地址规划要合理,保证不同的代码段和数据段互不重叠。

网友AI:
不同的编译器和编译程序可能有不同的伪指令集,这需要通过检查文档来确认

网友AJ:
现在用汇编编程的人应该很少了。他们在大学里学了一段时间。

网友AK(2024-09-16):
,标记应该是描述性的,避免使用保留关键字作为标记名。

网友AL:
合理使用这些伪指令不仅可以简化开发过程,还可以在资源有限的MCU系统中实现高效的代码执行。

网友AM:
伪指令和机器指令可能形式相似,但功能完全不同。请务必区分它们,以避免在装配阶段出现错误。

网友AN:
如果定义数据时地址分配不合理,后面的数据可能会覆盖前面的数据,造成程序错误。

网友AO:
汇编语言中常用的伪指令包括:数据定义(如 DB, DW, DD),标签设定(如 ORG),程序结束(END),跳转指令(如 JMP),条件判断(如 IF),以及用于处理内存和寄存器的伪指令(如 MOV)。这些伪指令在编程中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