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 堆栈溢出

楼主(2024-07-24):
1。除非你的程序非常大,否则不要考虑堆栈溢出的问题,还是找找其它错误的原因。更不推荐自己手动修改启动文件,来增加堆栈使用空间。

2。现在大部分编译器(就我所知),没有堆栈溢出检测!!自己小心。一般是由于递归调用外加中断引起的。

http://blog.linuxsky.org/463/viewspace-14564.html

Keil C是非常优秀的C51编译器,可能是最好的C51编译器,提供各种优化模式,对变量的优化和地址安排做得非常好。这是用C语言写代码的好处之一,如果用汇编写,得费一大番功夫给各个变量安排内存物理地址,还得时刻记住哪些地址的内存单元是已经分配了,新增加的变量就不能占用那些已经分配了的单元,以免产生内存交叠冲突和溢出。我一直非常信赖Keil C51的编译结果,在我的印象里,它对内存的分配是完美的,只要代码用它编译时没有报告任何warning和error,代码运行时不可能内存冲突或溢出的现象。

但,今天发生的事情证明我错了。

手头上有个产品的代码,代码量很大。程序跑起来的效果不大好,因此打算把代码优化一下。代码量越大,通常可优化的地方也越多。对8051来说,访问芯片内部的data区(0~7FH)内存速度是最快的,直接访问,一条指令就能读写,而idata区(80H~FFH)虽然还是内存区,但由于地址分配上跟特殊寄存器SFR重合,只能间接地址访问,两条指令才能读写,速度稍慢点,而外存xdata区(0~7FFFH)必须使用DPTR指针才能访问,速度是最慢的。很明显,优化的原则就是尽量把频繁读写的变量优先安排在data区,然后是idata区,最后才是xdata区。

当我做完变量手工优化工作后,把编译模式设为SMALL,这样C51编译器会自动把那些我没手工指定存放区的变量优先安排进data区,如果超出有效地址范围,它会报错,因此我大可以放心。按下rebuild all按钮后,编译器提示:

Program Size: data=236.2 xdata=19321 code=43372

"ipphone_main" - 0 Error(s), 0Warning(s).

编译器提示的data区包括了idata在内,按以往的经验来看,data区有256个byte,程序才使用了236.2个,还剩下19个,没有溢出,而xdata有32k,现在才使用了19k,远没有溢出,编译结果一切很正常。

把代码烧录进芯片跑起来后,结果出人意料,从现象来看,上电约1秒后就自动重启,重启后过1秒又重启,非常有规律的重启。

我没有怀疑是编译器的原因,当时第一念头是怀疑是看门狗,代码里上电后就打开了看门狗,可能某些子程序代码执行时间过长,看门狗复位了,于是在有怀疑的地方插入了喂狗代码,重新编译后再测试,依然自动重启。于是干脆就把看门狗的代码注释了,不使用看门狗,以为这回没问题了吧,结果出人意料,还是重启。

我仔细想了一下,能造成8051的重启的原因不多,一是看门狗引起的重启,这点可以排除;二是某些8051支持重启指令,我手头上用的这款虽然支持,但我没用过那指令,这点也可以排除;三是8051被强干扰,把取指寄存器PC的内容改变了,改成0,于是就重启了,这点也可以排除,因为如果现场有强干扰,没优化前也会重启才对。

由于没想出来是什么原因,于是开始折腾,把优化的变量一个个恢复成未恢复优化的状态,每恢复一步就重新测试一次。终于在恢复一个16字节的数组时发现程序正常了,仔细看了一下,那数组定义在xdata区的时候程序就完全正常,而定义在idata区的时候程序就复位了,虽然奇怪的是,定义在idata区时,编译器并没有报告内存溢出。跟踪汇编指令也没发现异常,无论定义在idata还是xdata,编译器为该数组分配的地址证明确实都是有效地址,确实没有溢出,编译器的安排还是正确。

虽然还没找到根源,但问题既然是出现在内存上,我于是决定查看当那个数组指定为idata类型时的内存分配。Keil C51在编译时会输出一个M51文件,该文件包含了大量的内存分配信息,非常详细,包括哪个变量被编译器分配到哪个内存地址,占用多少个字节,哪些变量是局部变量,可以重复利用……这个M51文件里都有详细的列表。

从列表里的变量分配地址一路看下来,都没错,边看还边惊叹编译器对变量的分配安排非常精确,但看到最后一个堆栈指针的安排时,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它是这样安排的: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IDATA 0080H 0034H UNIT _IDATA_GROUP_
IDATA 00B4H 0022H UNIT ?ID?IPPHONE_MAIN
IDATA 00D6H 001FH UNIT ?ID?DNS_NICRCV?IPPHONE_DNS
IDATA 00F5H 0004H UNIT ?ID?DISP
IDATA 00F9H 0001H UNIT ?STACK

这上面标有STACK的段就是堆栈分配,上面的数据表明,SP堆栈指针安排在F9H这个地址,堆栈空间是1个字节!表面看没有溢出,但我的程序里使用了中断服务,进入中断服务时,至少需要8个字节的堆栈空间(保存R0~R7寄存器)来进行保护现场,8051使用的是递增压栈的设计,堆栈指针往往被安排在内存空间的后面可用部分,每压栈一个字节,SP指针往上加1,进中断服务时,至少压栈8个字节,F9H+8,超出了FFH,堆栈指针不能超过FFH,也就是说堆栈溢出了!原来这就是导致程序不断重启的原因,不是变量内存溢出,而是堆栈溢出!

而当我把那个数组指定为xdata类型后,由于该数组不再占用idata区,于是IDATA一下子多了16个字节的可用空间,重新编译后的M51这样安排:

IDATA 0080H 0024H UNIT _IDATA_GROUP_
IDATA 00A4H 0022H UNIT ?ID?IPPHONE_MAIN
IDATA 00C6H 001FH UNIT ?ID?DNS_NICRCV?IPPHONE_DNS
IDATA 00E5H 0004H UNIT ?ID?DISP
IDATA 00E9H 0001H UNIT ?STACK

从这组数据来看,SP指针安排到在E9H这个地址,堆栈空间有FFH-E9H+1=23个字节,对于程序来说已经够用,因此程序运行正常。

多次调整变量类型的编译结果表明,C51对于堆栈空间需求大小不作计算,任何代码都只是按堆栈空间只有1个字节需求来分配(在我眼里看来这明显是胡来,稍复杂点的子程序调用都不可能只要1个字节就能完成现场保护),由于堆栈只能分配在data区和idata区,因此当一个程序为了优化而data区占用太多时,虽然编译器能编译成功,但往往SP堆栈指针被分配在data区的最后面,很容易造成堆栈空间不够而溢出。为保险起见,最好保证编译后的SP值安排在F0H之前,那样至少有16个字节的堆栈空间,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程序不会跑飞。

网友A:
在单片机C语言编程中,堆栈溢出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它发生在程序的堆栈空间被耗尽时。

网友B:
堆栈溢出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表现为程序崩溃或异常终止。

网友C:
提高程序员对堆栈溢出问题的认识,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减少这类错误的发生。

网友D:
在函数内部定义过多或过大的局部变量会占用栈中的大量空间。当栈的空间不足以容纳这些变量时,就会发生堆栈溢出。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单片机的堆栈设置,增加堆栈空间大小。但需要注意,堆栈空间的增加会消耗更多的Flash和RAM资源,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F:
调整堆栈大小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G:
尽量减少函数中局部变量的数量和大小,特别是大型数组。

网友H:
一些编译器或调试工具提供了堆栈检测功能,可以帮助识别潜在的堆栈溢出问题。例如,Keil C51编译器提供了堆栈溢出检测选项。

网友I:
如果确定堆栈溢出是由于堆栈空间不足引起的,可以考虑增加堆栈的大小。这可以通过修改编译器设置或调整硬件配置来实现。

网友J:
对于大型数据结构,考虑使用静态存储或全局变量,而不是在堆栈上分配。

网友K:
单片机中的C语言堆栈溢出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特别是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堆栈溢出发生在程序使用的堆栈空间超过了分配给它的大小时。

网友G:
在函数内部声明过大的局部数组或复杂的数据结构,会消耗大量的堆栈空间。

网友L:
使用硬件看门狗可以防止程序进入死循环。一旦程序进入死循环,看门狗会复位单片机,重新运行程序。这虽然不是直接解决堆栈溢出的方法,但可以避免程序因堆栈溢出而长时间无法恢复。

网友M:
当函数递归调用自身次数过多,且每次调用都需要在堆栈中保存上下文信息,容易导致堆栈空间不足。

网友N:
当多个函数嵌套调用时,每个函数都会占用栈中的一定空间。如果嵌套次数过多,就会导致栈空间不够用而发生溢出。

网友O:
如果一个函数不断地调用自己而没有适当的退出条件,堆栈空间最终会被耗尽。

网友P:
如果使用递归算法,应限制递归的深度,以避免堆栈溢出。可以通过设置递归深度限制或转换为非递归算法来实现。

网友:
减少不必要的局部变量,特别是大型数据结构。
尽量避免深度递归调用,或者将递归算法改为迭代算法。

网友Q:
在ISR中使用大量局部变量或进行函数调用会快速消耗堆栈空间。

网友R:
函数调用链过长,每个函数调用都需要在堆栈上保留返回地址和局部变量信息。

网友S:
当递归调用的层数过多时,函数的调用信息(包括局部变量、参数、返回地址等)会被保存在栈中。如果栈的空间不够大,就会发生堆栈溢出。

网友T:
堆栈溢出通常是由于递归调用过深、局部变量占用过多空间或函数调用层次过深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U:
尽量减少中断处理程序中的堆栈使用,只在其中进行关键和必要的操作。

网友B:
对于需要在多个函数之间共享的大数据结构,考虑使用静态或全局变量,而不是将其作为局部变量存储在堆栈上。

网友V:
堆栈大小适合程序需求,并且在单片机的内存限制内。

网友D:
单片机中的C语言堆栈溢出通常发生在程序尝试使用超过预设堆栈大小的内存空间时。堆栈是用于存储函数调用时的局部变量、函数参数、返回地址以及一些临时数据的内存区域。

网友W:
中断处理程序可能会与主程序共享堆栈空间,如果中断处理程序使用了过多的堆栈,可能会导致主程序的堆栈溢出。

楼主:
堆栈溢出可能会覆盖其他重要的内存区域,导致数据损坏或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X:
如果函数递归调用自身太多次,每次调用都会在堆栈上分配空间来保存局部变量和返回地址,这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Y:
函数中的局部变量太多或使用了大量内存的局部变量(如大型数组)会占用堆栈空间。

网友Z:
在函数内部声明了大量或大尺寸的局部变量,尤其是在多个嵌套函数中重复这样做,会占用大量堆栈空间。

网友AA:
对于递归函数,确保有明确的退出条件,并尽可能使用迭代代替递归。

网友AB:
定期进行代码审计,查找并修复可能引发堆栈溢出的代码。

网友I:
如果可能的话,增加堆栈的大小。这可以通过调整编译器设置或重新配置单片机的RAM分配来实现。

网友AC:
在单片机编程中,堆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存区域,主要用于存放局部变量、函数调用时的返回地址和保护现场等。

网友AD: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了深度递归,而没有对递归深度进行限制,可能会迅速消耗掉所有的堆栈空间。

网友D:
在堆栈上分配动态内存(尽管这不是推荐的做法),尤其是分配大量内存时,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H:
程序运行时间过长,累积了大量堆栈使用。

网友K:
堆栈是单片机中用于存储函数调用时的局部变量、返回地址和函数调用的上下文信息的内存区域。

网友AE:
在单片机(尤其是资源受限的微控制器)中,堆栈溢出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包括程序崩溃、数据损坏或硬件故障。

网友AF:
当程序的深度递归调用或者在一个函数中声明了过大的局部数组时,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AG:
如果这个函数被频繁调用,就可能出现堆栈溢出的问题。可以将这个大数组改为动态分配或者全局变量来解决。

网友P:
如果函数递归调用自身太多次,而每次调用都会在堆栈上分配空间,则可能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AH:
当程序中使用栈上的缓冲区存储输入数据,而没有对输入数据进行合理的控制和检查时,可能会导致输入数据超出缓冲区大小,从而发生栈溢出。

网友U:
可以显著降低单片机C语言程序中堆栈溢出的风险,确保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I:
使用效率低下的算法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函数调用,从而增加堆栈的使用。

网友N:
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的使用,优化算法以降低内存需求。

网友AJ:
尽量减少局部变量的数量和大小,尤其是大型数组或结构体。可以考虑将大型数组或结构体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而不是在函数内部声明。

网友AC:
减少递归深度,避免不必要的递归调用。
减少函数调用层级,避免过深的函数嵌套。
避免在函数内部定义过多或过大的局部变量。

网友P:
单片机的堆栈大小通常是有限的,如果初始设置的堆栈空间过小,无法满足程序的实际需求。

网友I:
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如数据错误、程序崩溃等。

网友:
当函数调用层次过深或局部变量占用空间过大时,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即栈指针指向的地址超出了预定的栈边界。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覆盖其他内存区域,包括全局变量和堆区,从而引发难以预料的错误。

网友AK:
如果堆栈的初始指针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W:
尽量减小函数中局部变量的大小,必要时可以使用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

网友AL: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特别是那些调用深度较大的函数。

网友AM:
某些编译器允许设置堆栈保护,当堆栈接近其极限时会触发警告或错误。

网友AN:
在硬件层面,可以通过监视堆栈指针的变化来检测堆栈溢出。

网友AO:
不正确的指针操作可能导致堆栈指针被修改,从而引起堆栈溢出。

网友M:
如果单片机的堆栈大小配置不当,可能会太小,无法满足程序需求。

网友M:
在使用如malloc()、calloc()等函数动态分配内存时,如果没有正确释放内存,或者释放了未分配的内存,虽然这通常不会导致直接的堆栈溢出,但可能间接影响堆栈的使用情况,因为内存管理不当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不稳定。

网友AK:
在函数内部声明较大的局部变量数组或结构体,会占用大量堆栈空间。

网友Q:
在编译时或链接时设置更大的堆栈大小。这通常需要在启动文件或链接器脚本中进行配置。

网友L:
尽量避免过深的函数调用层次,因为每次函数调用都会在堆栈上分配空间。可以通过重构代码、合并函数或使用尾递归优化等方法来减少函数调用层次。

网友AP:
减少ISR中的堆栈使用,避免在ISR中调用其他函数或使用大量局部变量。

网友M: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过多的局部变量或进行深层次的函数调用也可能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AQ:
如果必须使用递归,确保有一个明确的终止条件,并限制递归的最大深度。

网友AR:
在递归函数中,如果没有正确设置递归终止条件,导致递归无法结束,一直调用下去,最终会导致栈溢出。

网友AS:
单片机C语言中的堆栈溢出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因为它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不稳定。

网友AT:
避免在函数内部声明过大的局部数组,可以考虑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U:
对于动态内存需求,考虑使用堆内存而不是堆栈内存。但要注意,堆内存的管理也需要谨慎,以避免内存泄漏和碎片化。

网友AU: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手动检查堆栈指针(SP)的值来判断堆栈是否溢出。例如,在Keil C51中,可以使用SP寄存器来查看堆栈指针的当前位置。

网友D: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ISR)中使用了大量的堆栈空间,尤其是在高优先级中断中,这可能会导致主程序的堆栈溢出。

网友AV:
如果程序确实需要大量的动态内存,可以考虑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函数,如malloc()和free()。但需要注意正确管理内存,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AW:
如果在函数内部定义了大量的大型数组或结构体等局部变量,可能会占用过多的堆栈空间。

网友AX:
单片机C语言中的堆栈溢出是一个常见的编程错误,可能会导致程序异常、数据丢失或者系统崩溃。

网友AY:
在多任务或多线程环境中,如果没有正确地管理堆栈空间,也可能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AZ:
堆栈溢出是单片机编程中常见的问题,它发生在程序尝试在堆栈上分配超过其容量的数据时。

网友BA(2024-09-02):
MCU的堆栈大小通常是有限的。如果初始设置的堆栈空间太小,就不能满足程序的实际需要。

网友BB: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尤其是调用深度大的函数调用。

网友BC:
堆栈大小适合程序要求,并且在MCU的存储器限制范围内。

网友BD:
如果一个函数在没有合适的退出条件的情况下一直调用自己,那么堆栈空间最终会被耗尽。

网友BE: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深度递归而不限制递归的深度,那么很快就会耗尽所有的堆栈空间。

网友BF:
如果MCU的堆栈大小配置不正确,它可能太小,无法满足程序要求。

网友BG(2024-10-11):
在堆栈上分配动态内存(尽管不建议这样做),尤其是在分配大量内存时,会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BH:
堆栈是微控制器中的一个存储区域,用于存储局部变量、返回地址和函数调用的上下文信息。

网友BI:
在函数中声明一个大型数组或局部变量结构会占用大量堆栈空间。

网友BJ:
在多任务或多线程环境中,如果堆栈空间管理不当,也会发生堆栈溢出。

网友BK:
堆栈溢出是MCU编程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当程序试图在堆栈上分配超过其容量的数据时就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