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51的内存分配与优化

楼主(2024-07-19):
C51的内存分配不同于一般的PC,内存空间有限,采用覆盖和共享技术。在Keil编译器中,经过编译后,会形成一个M51文件,在其内部可以详细的看到内存的分配情况。

C51内存常见的两个误区:

(1)       变量超过128字节后必须用COMPACT模式。

其实,只要不超过256字节,都可以用SMALL模式

(2)       内部RAM,128字节以上的是SFR用,不给程序用。

其实,由于C51寻址的不同,高128字节也可以用来存储变量,虽与SFR地址相同,但寻址的方式不同。

下面通过几个程序来看内存的分配。

*******************************************************************************

//程序1: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6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IDATA   0008H     0001H     UNIT         ?STACK

*******************************************************************************

从上面可以看到,即使程序内部无任何变量和函数data也会为9.0。这9个字节内存分别为R0-R8和一个堆栈指针(C51的堆栈是“grow up”,即使堆栈中没有内容,也会有一个栈底指针)。data区中由于R0-R8占有8个存储空间,因此data区最大为120字节(栈在所有的变量空间 之后),如果超过120个字节则由idata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对于整个内部256字节的RAM,在极端的情况下,最大的变量为247字节。

当定义全局变量时

*******************************************************************************

//程序2: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uint b;

void main()

{}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0 code=16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3H     UNIT         ?DT?MAIN

            IDATA   000B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00FH     0001H     UNIT         ?PR?MAIN?MAIN

*******************************************************************************

存在全局变量时,根据全局变量的类型分配相应的存储空间。

看下面的程序

*****************************************************************

//程序3: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uint b;

uint sum(uint c)

{

    uint d;

    d = c;

    return d;

}

void main()

{}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0 code=17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3H     UNIT         ?DT?MAIN

            IDATA   000B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00FH     000CH     UNIT         ?PR?MAIN?MAIN

            CODE    001BH     0001H     UNIT         ?PR?_SUM?MAIN

********************************************************************

与上面的程序想比较,发现内存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看下面的程序

***************************************************************************

//程序4: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uint b;

uint sum(uint c)

{

    uint d;

    d = c;

    return d;

}

void main()

{

    b = sum(5);

}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0 code=28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3H     UNIT         ?DT?MAIN

            IDATA   000B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00FH     000CH     UNIT         ?PR?MAIN?MAIN

            CODE    001BH     0001H     UNIT         ?PR?_SUM?MAIN

****************************************************************************

这与上面的内存使用相同,在这个程序中通过反汇编,查看编译后的汇编程序可以发现,参数的传递通过通用寄存器完成,没有占用新的内存。编译器将其优 化的通用寄存器(寄存器一般传递3个参数,超过3个参数时,多余的参数通过分配空间地址的方式来访问。但是分配的内存空间包含了寄存器传递的3个参数在内 的所有参数的空间。详见《Parameter And Local Variable 》和《Parameter and Register》)和栈中(程序7),但是如果参数或局部变量过多,则情况就完全不同(程序6)。

再看下面的程序

*******************************************************************

//程序5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uint b;

uint sum(uint c)

{

    uint d;

}

void main()

{

}

Program Size: data=16.0 xdata=0 code=21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4H     UNIT         ?DT?_SUM?MAIN

            DATA    000CH     0003H     UNIT         ?DT?MAIN

            IDATA   000F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00FH     0005H     UNIT         ?PR?_SUM?MAIN

            CODE    0014H     0001H     UNIT         ?PR?MAIN?MAIN

******************************************************************

同样的程序,内部RAM的使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函数未被调用,且参数与局部变量都没有使用。

源文件经过编译后形成obj文件,各个obj文件就是一个模块,每个模块中都含有代码段和数据段,也就是,代码在ROM占有多少CODE空间,数据在RAM里占用多少空间等信息。

obj(lib)文件然后经过l51.exe(bl51.exe),就是说把可执行代码模块根据连接定位参数地址上连接在一起();数据段也连接在 一起,在ram空间中分配.对ram空间的分配中就有一个连接过程"覆盖分析".调用一个c函数,就会为这个函数所使用的ram空间进行分配(一些局部变 量),这个函数返回时再回收分配给他的ram空间,根据函数互相之间的调用前后关系,编译器就可以时实的知道ram空间的使用情况(其中就存在一个函数重 入的问题),作为连接时ram空间分配的参数. 如果源文件中的函数(模块)从来没有被任何函数显示的调用(所谓非显示调用就是这段代码,连接器目前还不知道这段代码什么时候会被调用或是否会被调用), 连接时就会为它分配***有效的ram空间(就象全局变量),不会被回收。

*******************************************************************

//程序6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uint b;

uint sum2(uint e,uint f,uint g,uint j)

{

    uint i;

    i = e+f+g+j;

    return i;

}

void main()

{

    b = sum2(1,2,3,4);

}

Program Size: data=20.0 xdata=0 code=58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8H     UNIT         _DATA_GROUP_

            DATA    0010H     0003H     UNIT         ?DT?MAIN

            IDATA   0013H     0001H     UNIT         ?STACK

**************************************************************

在上面的程序中如果将sum2中的j去掉,那么data = 12.0。

通过程序5和6可以看到,两个程序的M51文件中的蓝色部分的segement name的名称有很大的区别。_DATA_GROUP_是一个OVERALY GROUPS(覆盖组)。它是链接器产生的可覆盖的一个数据段。而上面的程序5中的?DT?_SUM?MAIN,则是一个函数段。

在Keil中对OVERALY GROUPS的解释为:

When performing overlay analysis, the linker creates groups of segments that are overlaid. The group name indicates the memory type of the variables that it includes.

Group Name

Segment

Prefix

Memory

Model

Description

_BIT_GROUP_

?BI?

All

Variables and arguments of type bit.

_DATA_GROUP_

?DT?

SMALL

Variables and arguments other than bit.

_PDATA_GROUP_

?PD?

COMPACT

Variables and arguments other than bit.

_XDATA_GROUP_

?XD?

LARGE

Variables and arguments other than bit.

When the linker overlays function data memory and creates a group, that groups appears in the linker map file's memory map section.

START     STOP      LENGTH    ALIGN  RELOC    MEMORY CLASS   SEGMENT NAME

======================================================================

* * *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 * * * * *

000000H   000007H   000008H   ---    AT..     DATA           "REG BANK 0"

000008H   00001AH   000013H   BYTE   UNIT     DATA           _DATA_GROUP_

00001BH   00001BH   000001H   BYTE   UNIT     IDATA          ?STACK

Groups are created based on the memory model of the function (which specifies the memory class where parameters and variables are stored) and on any variables defined with a specific memory space.

在keil生成的M51函数中有OVERLAY MAP OF MODULE,对程序中函数调用的覆盖有详细的说明。

//程序7

#define LEN 120

data uchar tt1[LEN];

idata uchar tt2[127];

void main()

{

    uchar i,j;

for(i = 0;  i < LEN; ++i )

    {

        j = i;

        tt1[j] = 0x55;

    }

}

变量i和j通过编译器的优化占用了通用寄存器,R0-8[8]+tt1[120]+tt2[127]+SP[1]共256字节;

而如果将程序7中j=i删掉。上面声明了uchar j,但是下面没有应用,因此编译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j,就让其占用了一个RAM空间不再存在通用寄存器中,出现了内存溢出。(有的编译器会将不用的变量自动删除)

局部变量占用通用寄存器,变量在声明时就被分配了空间;局部变量只有在被声明、赋值且被使用后才认为是局部变量被放置在通用寄存器中,否则被认为是全局变量;在循环中,R7中放置循环数。(自加)

由于data区的存取速度快,变量尽量的放在该区,但是由于idata可以访问整个256字节的RAM,如果data区变量较少,idata型的变量也会占有data区,减少了可直接访问的存储空间,因此在变量定义的时候尽量将idata型的变量定义在data型变量后。

uchar c1;

idata uchar c2;

uchar c3;

变量 c2 肯定会以间接寻址,但它有可能落在 data 区域,就浪费了一个可直接寻址的空间

变量的优化

(1)       将访问频率高的变量放在data区

(2)       提高内存的复用率。尽可能的利用局部变量,由于局部变量的存取速度快。在程序7中可以看到,i和j没有占用内存,子程序中使用内存数量不大的变量尽量定义为局部变量。

(3)       对于指针数组的定义,尽量指明存储类型。尽量使用无符号类型变量。8051不支持有符号数计算,需要通过其他的库来处理,大大降低了运行的速度,增加了内存的利用。

(4)       避免出现内存空洞。在M51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内存的分配情况,如果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分配不合理,有时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0010H     0012H                  *** GAP ***

表示从0010开始有0012H个字节未利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局变量太多、多个子程序中的局部变量数目差异太大、使用了寄存器切换但未充分利用

(5)避免出现未使用的变量或者函数。

网友A:
合理设置堆栈的大小,避免堆栈溢出或者占用过多的内存。

网友B:
如果一个变量的值范围较小,使用 char 或 bit 类型而不是 int 等较大的类型。

网友C:
合理的变量声明顺序可以减少内存碎片,提高内存利用率。

网友D:
对于全局变量、静态变量等,应根据其使用频率和重要性,合理分配到DATA区、IDATA区或XDATA区。对于bit型变量,应充分利用BDATA区的位寻址功能,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E:
全局变量占用固定的内存空间,而局部变量在栈上分配,只在函数调用期间存在。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以节省内存。

网友F:
许多编译器提供了优化选项,如减小代码大小、优化循环等,这些都可以帮助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G:
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变量存储在静态存储区,生命周期贯穿整个程序执行期间。谨慎使用静态变量,以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占用。

网友H:
将频繁访问的数据放在内部RAM中,将不频繁访问的数据放在外部RAM中。

网友I:
将代码段和数据段分开存储,避免代码和数据相互覆盖。同时,根据变量类型和处理器架构,对变量进行对齐存储,提高内存访问效率。

网友J:
内存类型:
data 区:直接位于单片机的内部数据存储区,访问速度快,但空间有限。
bdata 区:可位寻址的数据存储区。
idata 区:间接寻址的内部数据存储区。
pdata 区:分页的外部数据存储区。
xdata 区:外部扩展数据存储区,空间较大但访问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K:
C51单片机的内存空间非常有限

网友L:
对于外部RAM,可以使用xdata和pdata关键字来指定数据存储区域,pdata通常用于较小的数据块,并且可以通过间接寻址访问。

网友M:
扩展内存的使用可能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如外部存储器芯片,开发者需要确保硬件配置与软件配置相匹配。

网友N:
嵌入式系统中,频繁的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影响程序性能。

网友O:
C51单片机的内存分配与优化需要综合考虑程序的执行效率、系统的稳定性和内存资源的有限性。

网友P:
尽可能避免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因为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这会增加额外的负担。

网友Q:
如果数组的大小是固定的,可以考虑将其定义为常量数组,以减少运行时的内存分配开销。

网友F:
如果可能,使用静态数组而不是动态分配的数组,因为动态分配会使用堆栈空间。

网友R:
使用紧凑的数据结构,避免不必要的填充和对齐。

网友S:
指针可以节省内存,但不当使用可能导致错误和性能下降。

网友T:
根据变量的使用频率和大小,选择合适的存储类型。例如,频繁访问的小变量应放在IData区,而不常访问的大数据可以放在XData区。

网友U:
对于一些临时变量,如果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可以复用同一块内存空间。

网友J:
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特别是在小型内存模型下。

网友V:
尽量将变量声明为局部变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占用。

网友W:
合理管理堆栈,避免过深的函数调用嵌套,以减少堆栈空间的消耗。

网友X:
对于简单的操作,可以使用宏来代替函数调用,以减少栈空间的使用。

网友A:
减少递归调用和深嵌套调用,以降低堆栈消耗。

网友Y:
尽量重用变量,避免声明不必要的变量。

网友Z: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可以减少内存消耗。例如,使用unsigned char代替int可能更节省空间。

网友AA:
精简函数调用和参数传递,减少栈的使用和内存占用。

网友V:
利用编译器提供的优化选项,如Keil的-O2或-O3标志,可以在不牺牲程序正确性的前提下减少内存使用和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AB:
由于8051单片机的内存资源有限,因此在编程时需要特别注意内存的分配与优化。

网友AC:
在Keil C51中,可以根据变量的数量和大小选择合适的内存模式(如SMALL、COMPACT、LARGE)。

网友AD:
字符串操作通常需要较大的内存,尽量减少字符串的使用,或者使用指针操作。

网友AE(2024-08-18):
C51单片机的有效内存分配与优化依赖于对内存结构的深刻理解、编译器行为的合理利用以及编程技巧的灵活应用。

网友AF:
未初始化的变量会被编译器自动设置为0,这可能会占用额外的RAM空间。

网友AG:
减少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数量,尤其是大型数组。

网友AH:
C51的内存主要分为直接寻址内存(DATA),间接寻址内存(IDATA),扩展内存(XDATA)等。

网友AC:
尽可能重用代码,减少重复函数的定义。

网友F:
根据函数参数的实际使用情况,优化参数传递方式,如使用值传递或引用传递。

网友AI:
全局变量占用Data区,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并通过参数传递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D: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因为局部变量占用的内存可以在函数返回后被重用。

网友N:
使用#pragma指令:可以使用#pragma指令来指定变量的存储类型,例如#pragma ioport用于I/O端口,#pragma small用于指定变量为small模式等。

网友AJ:
利用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如Keil C51提供的不同级别的优化(如-O1, -O2, -O3),可以自动进行一些优化。

网友AK:
8051单片机的内存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

Code (程序存储区):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Data (内部数据存储区):分为直接寻址区和间接寻址区,用于存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IData (内部间接寻址区):用于存储通过间接寻址访问的变量,速度快但容量有限。
XData (外部数据存储区):用于存储大量的数据,但访问速度较慢。
PData (分页外部数据存储区):介于IData和XData之间,用于存储中等大小的数据。

网友AL:
8051内核的RAM只有10多KB吧

网友AM: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或开发环境下,C51的内存分配和优化策略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AN:
对于布尔类型或单个位的状态,使用位变量(使用bit关键字),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D:
程序存储器(ROM/Flash)‌: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这部分内存通常是只读的,用于存放编译后的机器码和常量数据。

网友X:
避免在循环中声明不必要的变量,减少内存的额外占用。

网友AN:
尽量使用寄存器变量(使用register关键字),因为它们存放在内部RAM中,访问速度最快。

网友AO:
尽管高128字节的地址与SFR相同,但由于采用不同的寻址方式,这些地址仍可以用于存储变量。

网友AP:
过多的全局变量会消耗大量内存,尽量将变量的作用域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

网友AH:
SMALL模式:适用于小体积的程序,变量存储在直接寻址的内部RAM,即低128字节内。
COMPACT模式:当变量大小超过128字节而不超过256字节时使用。
LARGE模式:适用于大体积程序,变量被存放在外部存储器或者使用间接寻址的内部RAM。

网友C:
合理安排程序的结构,使得相关的操作集中在相同的内存页,减少页面切换的时间损耗。

网友AQ:
根据程序需求合理划分内存分区,如代码区、数据区和堆栈区等,以确保各部分之间的内存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C:
将经常使用的常量定义为宏或常量,避免重复声明。

网友AR:
通过修改链接器的脚本文件来优化输出的内存布局,减少内存的碎片化。

网友AS:
使用最小的数据类型来满足需求,例如使用char代替int。

网友AT:
尽可能使用局部变量,因为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生命周期内都存在,而局部变量在函数调用结束后可以被回收。

网友AU:
应尽量减少堆栈的使用,以避免在ISR执行期间发生堆栈溢出。

网友Z:
通过算法优化来减少存储空间的需求,例如使用查找表来替代计算密集型的操作。

网友A:
利用专业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工具,如Keil uVision或其他IDE,它们通常提供内存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优化内存使用。

网友AV:
RAM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区域:
内部RAM的低128字节:通常用于存放通用寄存器和小型变量。
内部RAM的高128字节:这部分内存地址与特殊功能寄存器(SFR)重叠,但可以通过不同的寻址方式访问,因此也可以用于存储变量。
外部RAM:当内部RAM不足以满足需求时,可以使用外部扩展的RAM。

网友L:
定义变量时,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可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W:
将常用的数据映射到特定的内存区域,可以减少访问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AX:
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尤其是在小内存模型中。

网友AY:
简化函数调用和参数传递,减少堆栈使用和内存消耗。

网友AZ:
c51的内存主要分为直接寻址内存(data)、间接寻址内存(idata)、扩展内存(xdata)等。

网友BA:
全局变量占用数据区,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和传递参数,减少内存消耗。

网友BB:
对于布尔类型或单比特状态,使用比特变量(使用bit关键字)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BC:
全局变量太多会消耗大量内存,所以尽量把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

网友BD:
C51单片机内存分配需注意RAM与Flash合理布局,优化时尽量减少函数调用栈深度及数据占用量,以提高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