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步进电机多路速度控制,角度定位,

楼主(2024-07-15):
步进电机多路速度控制,角度定位,多路梯形加减速和S形加减速后面有时间上传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实验8-6 步进电机定位控制(翻转模式).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geHtRwtGErVmx-6JThOuw?pwd=svs6
提取码:svs6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实验8-4 步进电机变速控制(翻转模式).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a31WEsYeShJY19l-JrjOQ?pwd=svs6
提取码:svs6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实验8-1 步进电机基础驱动(PWM模式).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nJu9te3mT3zLuiEqr4eQw?pwd=svs6
提取码:svs6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实验8-5 步进电机定位控制(PWM模式).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mNLFw2O-2XfpvUevq6-gg?pwd=svs6
提取码:svs6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实验8-3 步进电机变速控制(PWM模式).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o4bCDB88X_Qai4qqFhUjA?pwd=svs6
提取码:svs6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实验8-2 步进电机基础驱动(翻转模式).ra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_GQqA5Hxrk72KxKqXD8sg?pwd=svs6
提取码:svs6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和角度定位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吧

网友B:
速度控制涉及脉冲频率的计算,而角度定位则需准确计算脉冲数

网友C:
一个普通的步进电机都可以通过多少路速度控制呢

网友D:
步进电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呀

网友E:
翻转模式和pwm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和角度定位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吧

可以同时控制速度,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转模式和pwm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

没啥区别,同样是PWM,但是用翻转模式是固定使用50%占空比,方便计算而已

网友F:
等一手梯形和S型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普通的步进电机都可以通过多少路速度控制呢

看你有多少路PWM或都多少个GPIO

网友G:
梯形加减速是一种简单的加速与减速策略。S形加减速可以提供更平滑的运动过渡,减少机械震动和噪声。实现这些策略时,可以通过调整加速和减速时间,来优化电机的运行性能。

网友H(2024-08-31):
步进电机的多路速度控制、角度定位、以及不同类型的加减速(如梯形加减速和 S 形加减速)是嵌入式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应用。

网友H: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信号转换为角位移的电机,每个脉冲使电机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