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51 内存优化

楼主(2024-07-20):
浅谈 C51 内存优化
    对 51 单片机内存的认识,很多人有误解,最常见的是以下两种

①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实际的情况是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②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与 PC 机不同,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特殊寄存器与 RAM 使用重复的重复的地址。但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由于内存比较小,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以 Keil C 编译器为例,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即直接寻址,只能访问低 128 个字节,但这 128 个字节也不是全为我们的程序所用,寄存器 R0-R7必须映射到低RAM,要占去 8 个字节,如果使用寄存组切换,占用的更多。

    所以可以使用 data 区最大为 120 字节,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另外堆栈至少要占用一个字节,所以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当然,实际应用中堆栈为一个字节肯定是不够用的,但如果嵌套调用层数不深,有十几个字节也够有了。

为了验上面的观点,写了个例子

#define LEN 120
data UCHAR tt1[LEN];
idata UCHAR tt2[127];

void main()
{
    UCHAR i,j;

    for(i = 0;  i < LEN; ++i )
    {
        j = i;
        tt1[j] = 0x55;
    }
}

可以计算 R0-7(8) + tt1(120) + tt2(127) + SP(1) 总共 256 个字节

keil 编译的结果如下:
Program Size: data=256.0 xdata=0 code=30
creating hex file from "./Debug/Test"...
"./Debug/Test" - 0 Error(s), 0 Warning(s).
(测试环境为 XP + Keil C 7.5)

    这段代码已经达到了内存分配的极限,再定义任何全局变量或将数组加大,编译都会报错 107

    这里要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变量 i、j 不计算在内?
    这是因为 i、j 是局部变量,编译器会试着将其优化到寄存器 Rx 或栈。问题也就在这了,如果局部变量过多或定义了局部数组,编译器无法将其优化,就必须使用 RAM 空间,虽然全局变量的分配经过精心计算没有超出使用范围,仍会产生内存溢出的错误!

    而编译器是否能成功的优化变量是根据代码来的
    上面的代码中,循环是臃肿的,变量 j 完全不必要,那么将代码改成

UCHAR i;
UCHAR j;

for(i = 0;  i < LEN; ++i )
{
    tt1[i] = 0x55;
}

再编译看看,出错了吧!
因为编译器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j,所以没能优化,j 须占 RAM 空间,RAM 就溢出了。
(智能一点的编译器会自动将这个无用的变量去掉,但这个不在讨论之列了)

另外,对 idata 的定义的变量最好放在 data 变量之后

对于这一种定义

uchar c1;
idata uchar c2;
uchar c3;
变量 c2 肯定会以间接寻址,但它有可能落在 data 区域,就浪费了一个可直接寻址的空间

变量优化一般要注意几点:

    ①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假如有两个单字节的变量,一个长119的字符型数组
      因为总长超过 120 字节,不可能都定义在 data 区
      按这条原则,定义的方式如下:

      data UCHAR tab[119];
      data UCAHR c1;
      idata UCHaR c2;
      但也不是绝的,如果 c1, c2 需要以极高的频率访问,而 tab 访问不那么频繁
      则应该让访问量大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

      data UCAHR c1;
      data UCHaR c2;
      idata UCHAR tab[119];
      这个是要根据具体项目需求来确定的

    ②提高内存的重复利用率
      就是尽可能的利用局部变量,局部变量还有个好处是访问速度比较快
      由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局部变量 i, j 是没有单独占用内存的
      子程序中使用内存数目不大的变量尽量定义为局部变量

    ③对于指针数组的定义,尽可能指明存储类型
       尽量使用无符号类型变量

      一般指针需要一个字节额外的字节指明存储类型
     8051 系列本身不支持符号数,需要外加库来处理符号数,一是大大降低程序运行效率,二是需要额外的内存

    ④避免出现内存空洞

      可以通过查看编译器输出符号表文件(.M51)查看
      对前面的代码,M51文件中关于内存一节如下: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78H     UNIT         ?DT?TEST
IDATA   0080H     007FH     UNIT         ?ID?TEST
IDATA   00FFH     0001H     UNIT         ?STACK

第一行显示寄存器组0从地址0000H开始,占用0008H个字节
第二行显示DATA区变量从0008H开始,占用0078H个字节
第三行显示IDATA区变量从0080H开始,占用007F个字节
第四行显示堆栈从00FFH开始,占0001H个字节

由于前面代码中变量定义比较简单,且连续用完了所有空间,所以这里显示比较简单
变量定义较多时,这里会有很多行

如果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分配不合理,就有可能出现类似下面的行

0010H     0012H                  *** GAP ***
      该行表示从0010H开始连续0012H个字节未充分利用或根本未用到

网友A:
51单片机内核是不是都一样的

网友B:
频繁的函数调用会增加堆栈的使用。可以考虑将多个小函数合并为一个函数,或者使用内联函数(inline)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

网友C: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因为它们会一直占据内存,直到程序结束。
使用局部变量,并考虑使用静态局部变量来保持状态。

网友D:
当使用指针时,应明确指定指针指向的内存类型和指针本身的存储类型,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E:
定期进行代码重构,去除无用代码,合并相似功能,以减少代码体积和内存占用。

网友F:
中断服务程序应尽可能简短,避免使用过多的堆栈空间。

网友G:
用C51单片机的应用本身就不会很复杂

网友H:
尽量避免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和free),因为这会增加内存管理的复杂性,并可能导致内存碎片。

网友I:
循环展开:适当展开循环可以减少循环控制结构所需的指令数量。
消除冗余代码:使用编译器提供的优化选项,如Keil uVision中的优化等级。

网友J:
使用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如优化代码生成、去除未使用的代码和数据等,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和内存利用率。

网友K:
使用编译器选项来查看堆栈使用情况,并尝试减少堆栈空间的需求。

网友L:
全局变量占用整个程序的生命周期,因此应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可以考虑将全局变量替换为局部变量或通过函数参数传递数据。

网友M:
当需要存储多个布尔值时,可以使用位域来节省空间。位域允许在一个字节或字中存储多个标志位。

网友B:
合理使用存储类型
data:直接访问片内低 128 字节的 RAM,速度快但空间有限。
idata:间接访问片内 256 字节的 RAM。
xdata:访问片外扩展的 RAM,速度较慢。
根据变量的使用频率和大小,合理选择存储类型。例如,频繁使用的小变量可放在 data 区,较大或不常使用的变量放在 xdata 区。

网友N:
在必要时,可以实现代码和数据的共享,例如使用查表方法替代复杂的运算,从而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O:
尽量使用字符数组而不是字符串指针,以减少内存开销。

网友P: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因为它们会占用宝贵的内存空间。对于需要跨函数使用的变量,可以考虑使用静态变量。

网友Q:
在多任务或多线程环境中,合理地共享资源和数据,以减少内存的使用。

网友R:
通过查看编译器输出的符号表文件(.M51文件),检查是否存在未使用的内存空洞,并相应调整变量的位置和大小,使内存连续且紧凑。

网友S:
递归函数会消耗大量堆栈空间。如果可能,使用迭代替代递归。

网友T:
避免在内存中存储不必要的字符串常量。如果需要多次使用相同的字符串,可以考虑使用宏定义或者将字符串存储在程序存储器(ROM)中。

网友U:
静态存储:对于不会改变的变量,使用static关键字来声明,这样它们会被存储在数据内存而不是堆栈上。
全局变量:对于需要在多个函数间共享的变量,使用全局变量,但要注意作用域和命名冲突。
寄存器变量:对于频繁使用的变量,使用register关键字建议编译器将其存储在寄存器中(如果可能)。

网友V:
减少不必要的循环迭代和函数调用,因为每次函数调用都会增加堆栈的使用。

网友W:
了解单片机的内存映射,合理安排程序和数据在内存中的布局。

网友X:
数据定位:使用data, idata, bdata, xdata等关键字来指定变量的存储位置。
常量和只读数据:利用code关键字将常量和只读数据放在程序存储器中,这样可以节省RAM。

网友Y:
将常用的功能封装成函数,避免重复编写代码,减少代码量和内存占用。

网友:
使用最小的合适数据类型:例如,如果变量值的范围允许,使用char(8位)代替int(通常是16位)。
位变量:对于布尔变量或标志,使用位变量(使用sbit关键字)来节省空间。

网友Z:
避免使用不必要的较大数据类型,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A:
在进行内存优化时,需要平衡内存成本(如增加外部RAM的成本)和性能要求(如访问速度)。

网友B:
合理选择变量的存储类别(data、idata、xdata),以充分利用不同的内存区域。

网友AB:
尽量减少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代码量,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浮点运算和复杂的算法。

网友AC:
对不同访问频率和用途的变量指定具体的存储器类型,如data、idata、xdata等。

网友AD:
关注编译器的警告和错误信息,及时解决可能导致内存泄漏或其他内存问题的代码。

网友AE:
尽量让频繁访问的变量比如循环计数器、常用状态标志等使用直接寻址(data类型),以提升访问速度。

网友AF:
直接使用指针操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数据复制。

网友AG:
使用静态数组代替动态数组,因为静态数组在编译时分配内存,避免了动态分配的开销。

网友AH:
C51单片机采用哈佛结构,即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物理上是分开的。程序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而数据存储器(RAM)用于存储数据。

网友AI:
对于全局变量、静态变量等,应明确指定其存储类型(如xdata、bdata等),以便合理分配内存。

网友J: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不会占用过多的内存空间。尤其是避免在全局变量中使用过大的数组或数据结构。

网友AJ:
数组大小:避免声明过大的数组,只分配所需的大小。
结构体打包:使用#pragma pack指令来减少结构体中的填充字节。

网友H:
C51单片机通常具有位寻址区(如bdata区),可以定义位变量(bit变量),这些变量只占用1位内存,大大节省了空间。

网友AK:
对于只需要表示两种状态的变量,使用位变量可以节省内存。

网友K:
将多个相关变量存储在同一内存区域,节省空间。

网友AL:
在处理数据时,避免不必要的数据复制,以减少内存的使用。例如,可以使用指针直接操作数据,而不是创建数据的副本。

楼主: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压缩的数据结构,如位图、哈希表等,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M:
使用经过优化的库函数,而不是自己编写效率较低的实现。

网友AN:
对于不会改变的数据,可以将其声明为code或const,这样数据会被存储在程序存储器(ROM)中,而不是数据存储器(RAM)。

网友S:
根据函数调用的深度和临时变量的使用情况来设定栈的大小,避免浪费且确保不溢出。

网友Q:
选择最合适的数据类型来存储变量,避免使用过大的数据类型。例如,如果只需要存储0到255之间的值,可以使用unsigned char而不是int。

网友AO:
在编译时选择合适的内存模型,如紧凑型(Compact)、小型(Small)或紧凑型(Large),以平衡代码大小和访问速度。

网友AF:
全局变量会一直占用内存,尽量使用局部变量,仅在需要时将数据传递给其他函数。

网友AP:
C51单片机支持位操作,可以将单个字节中的多个位用作独立变量。这可以减少内存占用,同时提高操作速度。

网友F:
由于8051系列单片机通常具有有限的内存资源,因此进行有效的内存优化对于提高程序性能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网友AQ:
避免不必要的变量复制:直接使用变量而不是复制它们可以节省空间。
循环与条件语句:优化循环和条件语句,减少不必要的代码执行。

网友AR:
内部RAM:尽量将频繁访问的变量放在内部RAM中,因为访问速度更快。
外部RAM:如果变量很大或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则可以将其放在外部RAM中。

网友J:
使用合适的数据类型可以节省内存。例如,在不需要更大数值范围的情况下使用char而不是int。
对于布尔值使用bit类型,这可以在字节级别进行位操作。

网友AS:
C51单片机内存优化是指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来提高单片机内存的使用效率和程序的运行性能。

网友AM:
8051单片机具有不同的内存区域:

内部RAM (0x00 - 0x7F)
外部RAM (0x0000 - 0xFFFF)
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s) (0x80 - 0xFF)

网友AT:
数组占用连续的内存空间,因此应尽量减小数组的大小。可以考虑使用指针代替数组,或者将数组分割成更小的部分。

网友AU:
定期检查代码中的内存分配和释放情况,确保没有内存泄漏问题。

网友I:
对于动态内存分配,可以使用内存池技术来减少内存碎片和提高内存分配的效率。

网友AV:
直接操作SFR的位,而不是整个字节。

网友I:
避免定义过大的数组,如果可能,使用动态分配内存。
精简结构体,去除不必要的成员。

网友AD:
利用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如开启代码压缩、内联函数等,可以进一步减少生成的代码大小。

网友AW(2024-08-19):
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和free)在单片机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内存碎片和效率低下。应尽量使用静态内存分配,即在编译时确定内存大小。

网友S:
使用无符号数据类型可以减少额外的内存开销,因为8051系列不支持符号数,处理符号数需要额外的库支持,这会消耗更多的内存。

网友U:
编写高效的代码,避免冗余的计算和不必要的函数调用,以减少程序的运行时间和内存占用。

网友B:
如果内部RAM不足以满足需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RAM或其他存储设备来存储数据。

网友AE:
C51是针对基于8051内核的单片机的一种C语言扩展版本,它允许开发者使用标准C语言来编写程序,并提供了对8051架构特性的直接访问。

网友AX:
对于超过120字节的变量,应显式指定为idata类型,采用间接寻址。

网友V:
如果函数是尾递归的,某些编译器可以优化递归调用以节省堆栈空间。

网友AY:
全局变量存储在全局数据区,会占用宝贵的内存空间。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它们存储在堆栈中,只在函数调用期间占用内存。

网友X: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代替全局变量,因为局部变量的空间在函数调用时分配,函数返回时释放,可以提高内存利用率。

网友AZ: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尽量减少局部变量的使用,并保持ISR的简洁和高效,以减少堆栈的使用。

网友AW:
减少函数调用的深度,避免深层嵌套的结构,以减少堆栈的使用。

网友BA:
对于简单的函数,可以考虑使用宏来替换,这样可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但要注意宏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网友V:
在C51单片机编程中,内存优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由于C51单片机的内存资源相对有限,合理地分配和管理内存不仅影响程序的运行效率,也关系到程序能否在有限的硬件条件下正常运行。

网友BB:
调整编译器选项以减少数据对齐带来的空间浪费。

网友BC:
C51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器通常包括内部RAM(IRAM)和外部RAM(XRAM)。内部RAM通常较小(如128字节或256字节),但访问速度快;外部RAM容量更大,但访问速度较慢。

网友BD:
全局变量总会消耗内存,尽可能使用局部变量,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把数据传递给其他函数。

网友BE:
对于循环计数器和公共状态标志等频繁访问的变量,尽量使用直接寻址(数据类型),以提高访问速度。

网友BF:
定期重构代码以删除无用的代码,并加入类似的功能以减少代码大小和内存占用。

网友BG:
c51微控制器支持位操作,可以使用单个字节中的多个位作为独立变量。这减少了内存占用,同时提高了运行速度。

网友BH:
必要时,代码和数据可以共享,例如使用查找表而不是复杂的操作,从而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BI:
超过120字节的变量应该明确指定为idata类型,并且应该使用间接寻址。

网友BJ:
使用c51微控制器本身的应用不会很复杂

网友BK(2024-10-11):
如果需要,代码和数据可以共享,比如使用查找表代替复杂的运算,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BL:
大于120字节的变量应显式指定为idata类型,并应使用间接寻址。,

网友BM:
对于全局变量、静态变量等。,它们的存储类型(比如xdata,bdata等。)应明确指定,以允许合理分配内存。

网友BN:
将常用函数封装成函数,避免代码重复,减少代码量和内存消耗。

网友BO:
C51内存优化关键在于合理分配内存资源,减少内存碎片,优化数据结构,避免频繁内存分配与释放,以提高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