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5内存不足问题

楼主(2024-07-17):
keil5 out of memory…

解决方式
解决方式简单概括就是增加ROM值,打开keil的魔法棒,也就是options for targat,选择target,增加IROM1内的值,注意star与size要同时增加,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A:
FLASH SIZE应是选型就决定了,改ROM,只是编译的过,但实际上还是要看MCU FLASH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