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单片机Hard fault 产生原因和错误跟踪的方法

楼主(2024-07-19):
一、单片机 Hard fault产生的原因

Hard fault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硬件方面和软件方面。

①硬件方面常见原因:

电源设计有错误,造成器件供电不稳;

电源质量不好,纹波,噪声过大;

器件接地不良;

对于带有 Vcap 引脚的器件,管脚处理不当;

电路中有强干扰源,对器件造成干扰;

②软件方面常见原因:

使用了空指针;

对地址偏移量的计算有误;

数组越界导致程序出错;

动态内存使用不当,导致访问了已释放的内存地址;

通过地址访问了已失效的局部变量;

一般因为硬件造成 Hard Fault 错误的可能性较低,大多数都是软件原因造成的。所以遇到硬件中断错误,基本就是通过软件来排查。

二、CmBacktrace软件包

CmBacktrace (Cortex Microcontroller Backtrace)是一款针对 ARM Cortex-M 系列 MCU 的错误代码自动追踪、定位,错误原因自动分析的开源库。主要特性如下:

①支持的错误包括:断言(assert) 故障(Hard Fault,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Bus Fault, Usage Fault, Debug Fault)

②故障原因自动诊断 :可在故障发生时,自动分析出故障的原因,定位发生故障的代码位置,而无需再手动分析繁杂的故障寄存器;

③输出错误现场的 函数调用栈(需配合 addr2line 工具进行精确定位),还原发生错误时的现场信息,定位问题代码位置、逻辑更加快捷、精准。也可以在正常状态下使用该库,获取当前的函数调用栈;

④支持裸机及以下操作系统平台:RT-Thread UCOS FreeRTOS(需修改源码)

⑤根据错误现场状态,输出对应的 线程栈 或 C 主栈;

⑥故障诊断信息支持多国语言(目前:简体中文、英文);

⑦适配 Cortex-M0/M3/M4/M7 MCU;

⑧支持 IAR、KEIL、GCC 编译器;

如何移植

准备工作

①查看 \demos 目录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 Demo ,如有类似,则建议在其基础上修改 ;

②明确操作系统/裸机平台及 CPU 平台 ;

③将 \src 下的全部源文件添加至产品工程中,并保证源码目录被添加至头文件路径 ;

④cmb_fault.s 汇编文件(点击查看)可以选择性添加至工程,添加后需要把项目原有的 HardFault_Handler 注释掉

⑤把 cm_backtrace_init 函数放在项目初始化地方执行

⑥将 cm_backtrace_assert 放在项目的断言函数中执行,具体使用方法参照下面的 API 说明

网友A(2024-10-23):
单片机中的Hard Fault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状态,通常表示系统遇到了无法处理的异常情况

网友B:
Hard Fault 产生原因可能是堆栈溢出导致的,堆栈空间不足,导致堆栈溢出。解决方法:增加堆栈大小,优化代码以减少堆栈使用。

网友C:
尝试访问未分配的内存区域或写入只读内存。解决方法:检查代码中的指针操作,确保所有内存访问都是合法的

网友D:
在代码中执行了除以零的操作。解决方法:在除法操作前检查除数是否为零

网友E:
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导致中断嵌套或抢占问题。解决方法: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确保合理的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F:
硬件故障,如电源问题、时钟问题等。解决方法:检查硬件电路,确保电源和时钟信号正常

网友G:
使用未初始化的指针进行内存访问。解决方法:确保所有指针在使用前都已正确初始化

网友H:
使用调试器当Hard Fault发生时,调试器会自动停在错误发生的位置。检查调用堆栈(Call Stack)和寄存器状态,分析错误原因

网友I:
在代码中实现Hard Fault中断处理程序(HardFault_Handler)。在处理程序中读取和记录关器(如PC、LR、SP等)的值。分析记录的寄存器值,确定错误发生的位置和原因

网友J:
使用调试器加载调试信息,分析错误发生时的程序状态。检查变量值、内存内容等,找出错误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