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TouchGFX Designer生成的代码KEIL编译后无法显示

楼主(2024-07-15):
各位大佬好,小弟最近在看TouchGFX。手上有块STM32F429I-DISC1的板子,使用Designer按照开发板生成一个很简单的示例,一个屏幕加个box填充个颜色,在生成代码时选择cubeide,编译下载后就可以正常显示。如果选择KEIL生成代码,编译下载后就无法显示。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万分感激

网友A:
确保在Keil中,编译器选项与CubeIDE中的设置相同。

网友B:
检查链接器的设置,它们与CubeIDE中的设置匹配

网友C:
如果选择KEIL生成代码,编译下载后就无法显示?

网友D:
还是先看报错信息吧,有可能是库文件不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