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keil代码被优化的问题总结

楼主(2024-07-16):
在遇到编译器仿真跳转不按常理跳转(程序执行仿真从下边跳至上边行数),if语句无法正常执行,需要注意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 设置编译器优化,如下图:

将此处设置为Level 0或者None(有那个设置成那个即可)
2. 增大编译器堆栈内存,如下图

增大此处堆栈内存的大小。
以上两处设置能解决90%遇见的奇葩问题。
3. 问题描述:
在调试程序中发现if条件很明显正常,仿真确一直不执行或者直接if,else都执行,直接崩溃!
以下是程序中各个优化设置的区别及优化机制分析(个人查找资料总结,不权威)-----
Keil中的程序优化机制主要通过编译器对源代码进行分析和转换来实现。编译器会根据所选的优化级别,对代码进行各种优化操作,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和/或减小程序的存储空间占用。
优化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 代码结构优化:编译器会对代码的结构进行调整,以提高指令的执行效率,例如循环展开、函数内联等。
  • 数据优化:编译器会对数据的存储和访问方式进行优化,包括寄存器分配、变量存储方式选择等。
  • 控制流优化:编译器会对程序的控制流进行优化,以减少分支跳转、简化条件表达式等。
  • 内联函数:编译器会根据情况将函数内联展开,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
  • 常量折叠:编译器会尝试将表达式中的常量进行计算和合并,以减少运行时的计算开销。
  • 死代码消除:编译器会识别和删除不会被执行的代码,以减小程序的存储空间占用。

以上优化机制可以根据所选的优化级别进行不同程度的应用,通常情况下,较高级别的优化会带来更好的执行效率,但也可能增加编译时间和代码大小。在实际开发中,需要根据项目的需求和目标平衡执行效率、存储空间占用和编译时间。
Code 是代码占用的空间 RO-data是
Read Only 只读常量的大小
RW-data是(Read Write) RW是可读可写变量,初始化已经赋值的变量
RW + ZI就是你的程序总共使用的RAM字节数。
Level 0
Program Size: Code=35990 RO-data=8514 RW-data=4800 ZI-data=13336
Level 1
Program Size: Code=29160 RO-data=8512 RW-data=2788 ZI-data=13332
Level 2
Program Size: Code=27802 RO-data=8514 RW-data=2788 ZI-data=13332
Level 3
Program Size: Code=27754 RO-data=8514 RW-data=2788 ZI-data=13332

网友A:
Keil提供了多个优化级别,从-O0(无优化)到-O3(最大优化)。每个级别都会对代码的生成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

网友B:
怎么选择合适的等级啊?

网友:
在应用高优化等级之前,确保代码的逻辑清晰、结构良好。高质量的源代码是获得良好优化结果的基础。

网友C:
使用Keil提供的断点和观察点功能,帮助跟踪和理解优化后的代码执行流程。

网友D:
较低的优化级别(如Optimization Level 0)通常更容易调试,而较高的优化级别(如Optimization Level 3)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性能。

网友E:
虽然优化通常旨在减少资源占用,但在某些情况下,高级别的优化可能会增加堆栈内存的使用量或产生更多的临时变量。

网友F:
编译器可能会自动展开循环以减少循环控制的开销。这可能会增加代码大小并影响程序的可读性。如果需要手动控制循环展开,可以使用特定的编译器指令或属性。

网友G:
经常会遇到提高优化等级导致代码异常运行

网友H:
进行调试时,确保编译器生成的调试信息是完整的。优化可能会删除或改变调试信息,使得调试变得困难

网友I:
所有使用的变量都被声明为volatile,以防止编译器对其进行优化。

网友J:
编译器可能会自动内联小函数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这可能会改变程序的执行流程,尤其是在有多个返回路径的函数中。

网友K:
过度的优化可能会使调试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代码的实际执行情况可能与源代码有较大差异

网友L(2024-08-15):
尽管优化可以提高性能,但过度优化可能会牺牲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

网友M:
随着优化等级的提升,编译时间会相应增长。这是因为编译器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和优化处理。在项目开发初期或频繁调试的阶段,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

网友N:
过度优化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或不稳定。

网友J:
对于需要精确控制访问顺序的变量(如硬件寄存器),使用volatile关键字来防止编译器对其进行优化。

网友O:
在不同的优化级别下测试代码性能。

网友P:
对于那些需要每次访问都读取最新值的变量,应该使用volatile关键字声明,以防止编译器对其进行优化。

网友Q:
尽量避免编写依赖于特定优化行为的代码,以保持代码的可移植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R:
编译器在优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警告和错误,这些警告和错误往往指出了潜在的问题。

网友S:
当变量可能被程序以外的因素改变时(如硬件中断、多线程环境等),应该将其声明为volatile,以防止编译器对该变量的读写进行优化。

网友T:
一般不建议修改优化等级,除非对你的代码特别了解

网友E:
注意优化是否导致指针的错误使用或内存访问越界。

网友U:
编译器可能会优化掉未使用的变量或表达式,或者将它们移动到循环外。

网友J:
O0 (No Optimization):禁用所有优化。
O1 (Small):进行基本的优化,保持可读性的同时提升性能。
O2 (Large):进行更多的优化,可能会牺牲代码的可读性和调试能力。
O3 (Huge):进行最大程度的优化,可能会影响调试功能。

网友V:
仔细检查优化是否影响了对边界情况和异常的处理。一些优化可能会简化或省略对罕见但关键的错误情况的处理。

网友W:
编译器优化可能会暴露出潜在的问题,表现为编译器警告。

网友X:
编译器可能会重新排序代码以提高性能,这可能会影响依赖于代码执行顺序的逻辑。确保关键部分的代码顺序不被改变,必要时使用内存屏障或其他同步机制。

网友Y:
编译器可能会改变变量的存储位置以优化访问速度。这可能会导致指针失效或数组越界等问题。

网友Z:
高度优化的代码(尤其是使用-O2和-O3等级)可能会让源代码和生成的汇编代码之间的映射变得复杂,这使得断点定位和变量观察变得更加困难。

网友T:
一般情况下不轻易去改变优化等级

网友:
优化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执行时序,导致与硬件或其他软件的交互出现问题。

网友AA:
可能会改变代码的执行路径和逻辑,导致程序行为不符合预期。例如,某些优化可能会删除看似无用的代码,但实际上这些代码在特定情况下是有用的。

网友Y:
高优化级别可能会改变代码的执行流程,例如通过内联函数、循环展开等方式。这可能会导致原本正确的代码在优化后出现问题。

网友AB:
编译器优化可能会利用未定义行为来生成更高效的代码,但这可能会导致意料之外的结果。

网友M:
volatile关键字告诉编译器不要对变量进行优化,这对于中断服务程序和其他需要频繁访问的变量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K:
优化存储器访问模式,以提高效率。

楼主:
在追求性能的同时,也要考虑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过度优化可能会使得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W:
优化可能会改变变量的存储位置和生存期,导致意外的结果。特别是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网友AC:
过度优化会使调试更加困难,因为代码的实际执行可能与源代码有很大不同

网友AD:
编译器可能会在优化过程中生成警告和错误,这通常会指出潜在的问题。

网友AE: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提高优化级别会导致代码运行异常

网友AF:
通常不建议更改优化级别,除非您对代码有特殊的理解,

网友AG:
编译器优化会以编译器警告的形式暴露潜在的问题。

网友AH:
正常情况下,不容易改变优化级别

网友AI:
Keil代码优化问题总结:应关注函数调用、循环语句及内存管理优化,避免过度优化导致代码可读性差或性能下降。

网友AJ:
一般我都用无优化,空间完全够用

网友AK:
一般我都是不用优化就用,空间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