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用模拟开关做调制解调的原理

楼主(2024-07-16):
请教用模拟开关做调整解调的原理,

网友A:
用模拟开关可以做AM信号的调制解调,有多个不同形式的接法。
一个最简单的AM信号解调电路如下:
将AM已调信号输入模拟开关,然后用一个与AM信号的载波完全同步(频率与相位都相同)的开关信号控制模拟开关,在AM信号波形为正的时刻内开关导通,AM信号波形为负的时刻开关断开,则模拟开关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二极管,其输出也就是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出,用RC低通滤波后就得到了AM波中的调制信号成分。
从数学上说,用作调制解调时的模拟开关相当于一个乘法器。将同步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乘,就可以得到两个输入信号频率的“和”与“差”分量,选择其中合适的分量输出,就可以完成调制或解调。

网友A:
发重了,删除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线路图参考。

网友B:
上电路,赛过几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