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在psoc creator 实现psoc4的printf输出示例

楼主(2024-07-16):
如何在psoc creator实现psoc4的printf输出,可以参考附件测试代码。

网友A:
注意:在使用printf函数输出Log信息时需要用到堆空间,如果发现输出Log信息异常,可以尝试增大堆的大小。

网友B:
这个输出函数是不是可以当做变相的通讯函数使用呢

网友C:
psoc creator的开发环境需要如何进行搭建呢

网友D:
这个环境对电脑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E:
这个开发调试环境和我们常用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
目前对该芯片开发使用的工具的最新版本是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G:
输出其他信息的时候使用的是堆空间还是栈空间呢

网友H(2024-08-27):
如何在 PSoC Creator 中配置 PSoC4 以通过 UART 输出 printf 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