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31内部的RC时钟准吗?

楼主(2024-07-16):
我看网上说,RC150K才122K,RC10K才8K,偏的有些多,这是没配置好啊?还是实际就是如此呢?
如果想要准一些,怎么操作比较好呢?

网友A:
硬件设计就是如此!可以尝试用HSI或者LSI代替之,准确度会高得多。

网友B:
电路上有时候会其他电阻值影响

网友C:
电阻值一般是准确的贴片以后受PCB板其他线路影响会有差异

网友D(2024-08-21):
用HSI或者LSI代替相关的晶振源

网友E(2024-12-19):
直接电路板测量会不准确的

网友F(2025-01-20):
正常来说硬件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就外置的晶振比较好

网友G:
不是很准,内部的RC

网友H:
一般都不是很准确的,所以不建议高精度方面的使用

网友I:
CW32L031 是一款低功耗单片机,其内部的 RC 时钟(内部振荡器)通常精度较低,适合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如果需要对时钟精度进行校准或提高精度,可以采取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J:
一般可以考虑外部晶振(如 4MHz、8MHz、16MHz 等)的精度远高于内部 RC 时钟,适合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K:
如果必须使用内部 RC 时钟,可以通过使用校准寄存器能稍微好一些

网友L:
CW32L031 可能提供了内部 RC 时钟的校准寄存器(具体请参考数据手册)。通过写入校准值,可以微调内部 RC 时钟的频率。校准值可以通过实验或外部参考时钟(如 GPS 或高精度晶振)测量得到

网友M:
使用外部高精度时钟源(如 GPS 或 RTC)作为参考,定期测量内部 RC 时钟的频率偏差

网友N:
其实我觉得可以在软件中动态调整时钟分频系数或补偿时间误差。

网友O:
如果外部晶振不可行,可以使用外部时钟信号(如来自其他 MCU 或时钟模块的时钟信号)作为 CW32L031 的时钟源。

网友P:
实时时钟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Q:
实际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