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在设计CW32的模拟电路部分时,是否需要对其部分进行铺铜设计?

楼主(2024-07-16):
请问一下,模拟电路,需不需要大面积铺铜啊,网上说模拟的话会引入干扰,这种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具体问题分析!
如果模拟部分有高频电路,比如射频,敷铜时就需要避开天线部分。

网友B:
建议还是进行铺铜设计毕竟铺铜有利益于屏蔽

网友C:
需要的,铺铜有助于信号稳定

网友D:
在模拟电路设计中,确实需要特别注意避免引入干扰,因为模拟信号通常对噪声和干扰非常敏感

网友E:
个人经验最好进行铺铜设计

网友F:
大面积铺铜在数字电路设计中常用于散热和降低阻抗,但在模拟电路中,如果不当使用,可能会引入不必要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G:
将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在PCB上进行物理隔离,尽量避免两者之间的交叉干扰。如果必须交叉,尽量使信号线垂直交叉,减少电磁耦合

网友H:
使用星形接地布局,即所有模拟地(AGND)和数字地(DGND)在一点连接,减少地线回路的噪声。为模拟电路单独提供一个干净的地平面,避免与数字电路共用地平面

网友I:
为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别提供独立的电源,并使用磁珠、电感或RC滤波器进行隔离

网友J:
在电源入口处使用去耦电容,靠近芯片的电源引脚使用高频去耦电容

网友K:
在模拟电路区域,可以适当铺铜,但应避免大面积连续的铜箔,因为这可能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天线,拾取环境中的电磁噪声。可以使用网格状的铺铜方式,这样既可以提供一定的屏蔽效果,又可以减少大面积铜箔可能带来的问题

网友L:
对于特别敏感的模拟信号,可以使用屏蔽线或屏蔽罩来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在PCB设计中,可以使用屏蔽层或屏蔽罩来隔离敏感的模拟电路

网友M:
如果条件允许,使用多层PCB设计,将模拟信号放在内层,外层用于电源和地平面。内层的信号线可以更好地隔离外部干扰

网友N:
模拟信号线应尽量短,避免长距离走线,以减少拾取噪声的机会。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可以有效抑制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