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不是宽电压供电么?为啥好多设计还是加个LDO3.3V的电源?

楼主(2024-07-16):
CW32不是宽电压供电么?为啥好多设计还是加个LDO3.3V的电源?

网友A:
这样的设计,应该与诸多因素有关,比如:外部输入电压,MCU外设IC的工作电压,主从机通信的接口电平等。
电源是系统稳定工作的根本,值得花些成本的!

网友B:
LDO3.3V的电源是给外部电源使用 的

网友C:
楼主首先要明白LDO电源的作用都是给外部供电的

网友D:
电源是系统稳定工作的根本,电源有助于外设系统的稳定

网友E:
其实主要是稳定电源的作用

网友F:
有很多外部电路要求不是宽电压啊

网友G:
CW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设计为宽电压供电,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一个较宽的电压范围内工作,例如从1.8V到5.5V。这种设计使得CW32系列微控制器能够适应不同的电源环境,从而提高了其应用的灵活性。然而,尽管CW32系列微控制器支持宽电压供电,但在许多设计中仍然会使用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来提供3.3V的电源,这主要是为了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H:
虽然宽电压供电可以适应不同的输入电压,但输入电压的波动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使用LDO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3.3V输出电压,减少电压波动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I:
LDO具有较好的噪声抑制能力,可以有效地滤除输入电源中的高频噪声,这对于需要干净电源的模拟电路或高精度数字电路尤为重要

网友J:
在一些系统中,可能需要为不同的模块提供不同的电源电压。使用LDO可以方便地为微控制器和其他需要3.3V供电的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K:
LDO还可以提供一定的过压保护和短路保护,这对于保护微控制器和其他敏感器件免受电源异常的损害是有益的

网友L:
许多外设和模块设计为3.3V工作电压,使用LDO提供3.3V电源可以确保这些外设和模块与微控制器兼容,简化系统设计

网友M:
虽然LDO的效率通常低于开关稳压器(DCDC),但在一些低功耗应用中,LDO的简单性和低静态电流可能更有优势

网友N:
尽管CW32系列微控制器支持宽电压供电,但在实际设计中使用LDO来提供稳定的3.3V电源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它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降低噪声、简化电源管理,并保护系统免受电源异常的影响

网友O:
其实,在选择是否使用LDO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系统复杂性和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