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L031是不是不需要外置晶振就可以用?

楼主(2024-07-17):
使用L031封装是20pin的,是不是不需要外置晶振就可以用?如果想用外置晶振有参考配置吗?

网友A:
CW32L031内部集成了HSIOSC,因此如果对时间测量等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不外接晶振;
关于外接晶振的方法,请参考“用户手册”中的“复位和时钟(RCC)”章节。

网友B:
有时候等效电容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C:
建议还是使用外部晶振,稳定精度高

网友D:
不使用外部晶振肯定依靠内部晶振是没问题的

网友E:
一般情况你要是对时钟要求不高可以不接

网友F:
这个不接也可以啊,可以配置内置晶振的

网友G:
我看过很多关于这个少管脚的电路,一般都是对时钟要求不高的,所以都不接

网友H:
CW32L031是武汉芯源半导体推出的一款低功耗微控制器,具体型号可能会有不同的封装和配置。对于20pin封装的CW32L031芯片,通常情况下,它可能内置了RC振荡器(如内部RC振荡器),可以提供系统时钟,因此在某些应用中可能不需要外置晶振

网友I:
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通常不如外部晶振高,对于需要高精度时钟的应用(如通信、实时时钟等),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J:
如果你想要使用外置晶振,可以参考官方的数据手册进行设计的

网友K:
这个不就跟STM32F030的20引脚的设计差不多?参考一下呗

网友L:
我建议是看你对通讯时序要求高不高,不高不用接

网友M:
晶振的一个引脚连接到芯片的XTAL_IN引脚,另一个引脚连接到芯片的XTAL_OUT引脚,在XTAL_IN和XTAL_OUT引脚附近分别放置一个22pF的电容即可

网友N:
可以不接的,这不接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O:
内部晶振其实还是可以满足部分场景的使用

网友P:
内置晶振不使用一般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