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系列的Vcore一般怎么设计外围电路?

楼主(2024-07-17):
我看有很多都设计上拉并且串联个电容接地,这种电路不好用啊?怎么回事儿?

网友A:
请参考CW32 MCU的Datasheet,Vcore Pin直接一个1uF电容到地即可。不能上拉到VDD,可能会永久损坏MCU!
Vcore的标准电压为1.5V。

网友B:
这种电路不好用??是楼主发生什么问题了嘛?

网友C:
建议按照官方给出的相关设计进行参考

网友D:
外围电路还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设计

网友E:
推荐的电路不好用??这个是发生什么问题了嘛?

网友F:
CW32L系列是武汉芯源半导体推出的一款低功耗微控制器系列。在设计Vcore(核心电压)的外围电路时,需要考虑电源管理方面的

网友G:
一般来说,建议使用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或DCDC(开关稳压器)来提供稳定的Vcore电压。选择稳压器时,需要考虑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精度、静态电流、效率和成本等因素

网友H:
在稳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端,以及MCU的Vcore引脚附近,需要放置去耦电容(通常是10uF和0.1uF的组合),以滤除电源噪声,保证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I:
为了确保系统在上电、掉电和电压波动时能够可靠复位,通常需要设计一个复位电路,可以使用专门的复位芯片,或者利用MCU内置的复位功能

网友J:
在一些需要电源管理的应用中,可能会设计电源开关电路,通过控制某个开关(如MOSFET)来控制Vcore的通断,以实现系统的低功耗管理

网友K:
为了防止电源反接对电路造成损害,可以在电源输入端设计反接保护电路,如使用二极管或MOSFET

网友L:
在电源输入端设计过压保护电路,以防止输入电压过高对电路造成损害

网友M:
为了提高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可能需要在电源输入端设计LC滤波器,以滤除高频噪声。合理设计PCB的屏蔽和接地,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N:
在一些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应用中,可能会使用电源监控芯片来监控Vcore电压,当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产生复位信号或中断

网友O:
其实还是自己设计的电路问题,建议排查一下

网友P:
建议使用通用的设计电路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