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ATIM高级定时器不想进入到死区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2024-07-17):
ATIM高级定时器不想进入到死区应该怎么配置?我设置成0不好使呢

网友A:
具体是哪款CW32 MCU?通常ATIM会有一个寄存器进行死区使能控制,该位写“0”就能关闭死区使能。请参考“用户手册”中的“高级定时器(ATIM)”章节。
如果是PWM互补输出,强烈建议打开死区使能!
另外,MCU外接的MOS驱动器IC,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死区时间,请查阅其Datasheet。

网友B:
建议使用定时器的普通定时功能,死区是互补时产生的一般做定时要求不高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C:
其实应该还是输出设置问题就好

网友D:
如果是PWM互补输出,强烈建议打开死区使能

网友E:
通常ATIM会有一个寄存器进行死区使能控制,该位写“0”就能关闭死区使能

网友F:
ATIM通常指的是32位微控制器中的高级定时器模块,如TIM1和TIM8。这些高级定时器支持多种功能,包括PWM生成、死区插入、互补输出等

网友G:
死区插入是为了防止在PWM信号切换时出现短时间的高低电平同时为高的情况,这在驱动电机或某些功率器件时非常重要,以避免损坏器件

网友H:
如果你不希望定时器进入死区插入模式,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配置:禁用死区插入

网友I:
在CW32的固件库中,找到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在配置定时器输出比较模式时,确保不启用死区插入功能

网友J:
配置输出比较模式,确保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式配置正确,以便生成所需的PWM信号。设置通道的极性(高电平或低电平有效)。启用定时器和通道,启用定时器和相应的输出通道

网友K:
主要是你想做什么而不愿意开启死区配置呢?

网友L:
一般来说是如果控制互补的PWM输出的话,最好是开启死区使能哈

网友M:
建议看看手册,手册定时器一章,关于高级定时器的死区配置这块,上面有寄存器说明,可以配置哪个寄存器来关闭死区控制

网友N:
我觉得可以用别的普通定时器的啊,既然不用死区互补这种就直接用通用定时器多好

网友O:
你这个“0”是不是设置错寄存器了啊?

网友P:
MCU外接的MOS驱动器IC,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死区时间,把这个时间给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