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贵司的MCU可以实现SENT协议吗?

楼主(2024-07-16):
请问贵司的MCU可以实现SENT协议吗?

网友A(2024-08-23):
得说你用的那款MCU啊?

网友B:
一般这种协议应该都不支持吧

网友C:
新唐的MCU通常支持SENT(Single Edge Nibble Transmission)协议,这是一种用于传感器数据传输的协议。

网友D:
SENT协议通常用于将模拟传感器数据转换为数字信号并进行传输,适用于汽车行业等领域的传感器应用。

网友E:
如果您需要在新唐的MCU上实现SENT协议,可以查阅该型号MCU的技术手册和参考资料,查看是否有相关的外设或功能模块支持SENT协议。

网友F:
MCU会提供特定的外设或接口来支持SENT协议的数据处理和传输。您可以参考相应的文档和示例代码来实现SENT协议在新唐MCU上的应用。

网友G:
这种协议是啥不知道,但是看是传感器的数据传输啊,应该能支持吧

网友H:
这种应该是比较简单,自己写都能组成这种协议吧

网友I:
应该可以实现这种协议,我觉得

网友J:
你可以看看你的具体芯片,然后搜一下数据手册看看是否支持这种SENT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