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 输入大小写字母 变换

楼主(2024-07-16):
CYW920829M2EVK-02 是英飞凌的BLE  Kit
我现在验证了一下,大小写更换的程序,基于“UART_Transmit_and_Receive” 例程
比如输入 “ABab”之后,返回“abAB”,大小写字母自动转换了;

1、如上图,首先 加入 头文件 "<ctye.h>"

2、根据输入的数据,如果是小写字母则返回大写字母,如果是大写字母则返回小写字母;

3、接线

4、串口数据测试

---END--

网友A:
uint8_t tmp = read_data & ~(' ') ;

if ((tmp >='A' )&( tmp<='Z') )
   read_data ^= ' ';
else
    ..........

网友A:
uint8_t tmp = (read_data & ~(' ') ) - 'A' ;

if ( (tmp <= ( 'Z'-'A')  )
   read_data ^= ' ';
else
    ..........

网友B:
这个只是针对26个英文字母有效的函数是吧

网友C:
可以将一串字符串一起进行转换吗

网友D:
可以根据接口自己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将一串字符串一起进行转换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针对26个英文字母有效的函数是吧

是的

网友E:
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函数体呢,用户有权限对函数体进行更改吗

网友F:
挨个字符的转换方式的效率可能有点低

网友G:
这个函数是头文件中已经定义好了的可以直接调用的是吗

网友H:
如果输入的是非法字符,应该有相应的机制啊

网友I(2024-08-27):
基于 “UART_Transmit_and_Receive” 例程的目标是将接收到的字母转换为相反的大小写并返回结果。

网友J(2024-09-30):
比如输入 “ABab”之后,返回“abAB

网友K(2024-10-31):
挨个字符的转换方式的效率可能有点低。只能这样换吧。得改变每个字符的ASCII值

网友L(2024-12-02):
案例很精彩

网友M:
支持一下,建议好,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A:
uint8_t tmp = read_data & ~(' ') ;

if ((tmp >='A' )&( tmp

asc对应的16进制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可以将一串字符串一起进行转换吗

一个一个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函数体呢,用户有权限对函数体进行更改吗

没用封装就可以改

网友O(2025-01-22):
英飞凌CYW20829测评:大小写字母输入流畅,转换迅速,响应准确。性能稳定,用户体验良好,适合各类应用场景,提供高效的输入与转换服务。简洁的操作界面便于用户快速上手。总体而言,表现优异。

网友P(2025-02-28):
你需要在代码中引入必要的头文件,特别是 <ctype.h>,该头文件提供了字符处理函数,如 toupper() 和 tolower(),用于转换字符的大小写。

网友Q:
这个代码挺简单的,用python一条语句就搞定了

网友R:
这个功能涉及了从UART接收数据并对其进行大小写转换,再通过UART发送回转换后的数据。

网友S:
非常不错的转换

网友T(2025-04-29):
为了实现大小写字母的变换功能,通常可以用 C 语言或其他适用的编程语言来处理输入的字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