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KEIL出现乱码怎么办?

楼主(2024-07-16):
解决方法:Edit->Configuration—>Encoding
然后保存,一般就解决了,通常是采用了中文注释,而编码格式没选择正确。

楼主:
另外也可以尝试一下UTF-8的编码格式。

网友:
确实可以解决中文注释乱码问题。

网友A:
源代码文件是UTF-8编码。如果不是,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将其转换为UTF-8编码。

网友B:
一般就是文件编码格式的问题

网友C:
如果直接更改KEIL的设置未能解决问题,可以尝试将代码复制到支持多种编码的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中,转换为所需编码后再重新粘贴回KEIL。此方法特别适用于已有项目文件的编码转换。

网友D:
找到“Encoding”选项,并确保它设置为“UTF-8”。

网友E:
系统语言设置错误也可能导致中文乱码问题。

网友F:
代码文件是 UTF-8 编码,但 KEIL 被设置为 GBK 编码,就可能出现乱码。

网友G:
操作系统支持中文,并且语言设置正确。操作系统的区域设置可能会影响到KEIL的中文显示。

网友H:
UTF-8 的格式用的多吧

网友I:
操作系统区域和语言设置正确,尤其是对于中文或其他非英文语言的支持。

网友J(2024-08-15):
使用的 KEIL 版本是否与您的操作系统完全兼容

网友K:
可以考虑使用第三方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Sublime Text等)来编辑和查看代码。

网友L:
通过调整文件编码和Keil的设置,大多数乱码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M:
使用UTF-8编码

网友N:
直接从其他应用程序中复制中文代码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O:
使用其他编码格式,如“GBK”或“GB2312”。

网友F:
Keil的默认字体可能不支持中文。

网友P:
安装过程中的问题也可能导致乱码。卸载后重新安装KEIL

网友I:
在KEIL中,选择“Tools -> Encoder/Decoder”。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合适的编码方式(如UTF-8、GBK等)

网友G:
更改 KEIL 中使用的字体,有时特定字体可能无法正确显示某些字符。

网友Q:
在“Encoding”部分,选择适当的编码格式,如“UTF-8”或其他适当的编码格式。

网友R:
先将代码粘贴到文本编辑器中,然后再复制粘贴到KEIL

网友S:
通常是由于编码设置不正确、字体不支持中文、系统语言设置问题或KEIL版本过旧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T:
选择正确的编码方式(如UTF-8)。

网友U:
旧版本的KEIL可能存在一些已知的乱码问题。

网友V:
选择edit -> configuration -> encoding,改为GB2312,这样乱码问题会解决。

网友W:
可能存在一些已知的问题。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KEIL MDK,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I:
如果你使用的是KEIL MDK,可以考虑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X:
字体格式设置没对的原因

网友Y:
操作系统支持中文字符,并且系统语言设置正确。

网友:
Notepad++:打开文件后,在“Encoding”菜单中选择合适的编码

网友Z:
使用KEIL出现乱码时,可以尝试调整编码设置,如设置为UTF-8或尝试其他编码方式。若仍无法解决,建议检查字体设置或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AA:
您正在使用的版本与您的操作系统完全兼容吗

网友AB:
这通常是由不正确的编码设置、不支持中文的字体、系统语言设置问题或较旧的keil版本引起的。

网友AC:
选择正确的编码方法(如utf-8)。

网友AD:
代码文件是,utf-8编码的,但是如果,keil,设置为,gbk,encoded,可能会出现乱码。

网友AE:
这个应该是编码格式的问题

网友AF:
代码文件是utf-8编码的,但是如果keil设置为gbk编码,可能会出现乱码。,

网友AG(2024-09-14):
找到“编码”选项,确保设置为“utf-8”。

网友AH:
通常这是一个文件编码格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