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电子MM32F5330测评】+06 定时器制作秒表

楼主:
一:实验目的
        利用定时器实现1s计数,并在串口输出计数值。
这里我使用的是基通用定时器2.5完成的计数功能;
定时器介绍:TIMx 由一个 16 位可实时编程预分频器和一个 32 位计数方向可调的自动重装载计数器组成,可以为用户提供便捷的计数定时功能,计数器时钟由预分频器分频得到。通用定时器具有多种用途,如输入功能(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频率, PWM 输入等),输出功能( PWM 输出、单脉冲模式输出等)。
二:软件配置流程:
使能定时器时钟。
初始化定时器,配置ARR,PSC
开启定时器中断,配置NVIC
使能定时器。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软件代码:
void TIM2_5_Configure(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TIM_GetTIMxClock(TIM2) / 10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 (10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TIM_Cmd(TIM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TIM_GetTIMxClock(TIM5) / 10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 (5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Update,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TIM_Cmd(TIM5, ENABLE);
}
中断函数处理部分:
int temp1 = 0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RESET !=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PLATFORM_LED_Toggle(LED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emp1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5
  * @NOTE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 (RESET !=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        PLATFORM_LED_Toggle(LED3);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
}
测试图片如下:

网友A(2024-07-18):
这种方式下是不是需要使用外部的电池进行不间断的供电啊

网友B:
感觉中断函数的函数体里边不够简洁

网友C:
定时器制作的秒表的误差取决于什么呢

网友D:
如果只是秒表的话 应该不必太在意误差

网友E:
如果不进行校准的话 累积误差会不会比较大呢

网友F:
有没有必要对这个秒表进行时间校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下是不是需要使用外部的电池进行不间断的供电啊

不需要啊  那使用RTC  弄得秒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进行校准的话 累积误差会不会比较大呢

肯定会有误差的,,,只是简单的实现秒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必要对这个秒表进行时间校正呢

可以加上,不过只能只能做成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进行校准的话 累积误差会不会比较大呢

肯定会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