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参数选择

楼主(2024-07-16):
(图片)

楼主:
Key:
C1: 0.1uF, 20V ceramic (recommended)
R1: 10 kΩ (recommended)
R2: 100Ω to 470Ω (recommended)
C2: 0.1uF, 20V ceramic (required)

网友A:
这说明复位电路是必须的。另外电源退欧电容是必须的。

网友:
貌似单片机的引脚退偶电容都是推荐0.1uF也就是104

网友B(2024-08-15):
这不就是个复位电路吗?

网友C:
其实直接参考官方的电路设计就好了

网友D:
一般都是0.1uF的

网友E:
如果要是电路设计的话,我一般都是找个官方的开发板,直接参考进行设计

网友F:
其实这种复位电路还是简单,基本都是0.1的电容的

网友G:
这电路设计解析很详细的啊

网友H:
其实可以多讲讲这种电路设计,很多都是只会一点点软件,硬件设计基本都不懂的

网友I:
拿不准的就放104

网友J:
这个复位是内置弱上拉的吗?

网友K:
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就2个元件就可以吧,一个R1,一个C1

网友L:
这个R2的作用是限制电流?

网友M(2025-09-20):
PIC18F 最小系统参数选择,核心看供电、时钟、复位。供电选 3.3V 或 5V,需匹配芯片规格;时钟优先选 8-20MHz 外部晶振(配 22pF 电容),也可用内部 RC(精度稍低)。复位电路用 10kΩ 电阻 + 0.1μF 电容,或直接用复位芯片。还需在 VDD/VSS 旁并 0.1μF 去耦电容,确保稳定

网友N(2025-11-06):
PIC18F 系列最小系统参数:电源选 3.3V 或 5V(依型号),加 10μF+0.1μF 去耦电容;晶振选 4-20MHz(配 22pF 负载电容),或用内部振荡器;复位电路用 10kΩ 上拉电阻 + 0.1μF 电容;编程接口留 ICSP 引脚;I/O 口按需加限流电阻或上拉,确保稳定启动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