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第3篇 串口

楼主:
复制官方的例程“UART_Transmit_and_Receive”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下,并且修改为my_uart_test

点击添加新的工程,选择工程所在的目录

等待一段时间,让MTB构建好工程

修改代码,让MCU接收到字符串 "Hello, CYW920829." 后会返回 "Hi, my friend!"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bsp.h"
#include "cy_retarget_io.h"
#include <string.h>

/*******************************************************************************
* Function Name: handle_error
********************************************************************************
* Summary:
* User defined error handling function.
*
* Parameters:
*  void
*
* Return:
*  void
*
*******************************************************************************/
void handle_error(void)
{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__disable_irq();

    CY_ASSERT(0);
}

/*******************************************************************************
* Function Name: main
********************************************************************************
* Summary:
* This is the main function.
* Reads one byte from the serial terminal and echoes back the read byte.
*
* Parameters:
*  void
*
* Return:
*  int
*
*******************************************************************************/
int main(void)
{
    cy_rslt_t result;
    #if defined(CY_DEVICE_SECURE)
        cyhal_wdt_t wdt_obj;
        /* Clear watchdog timer so that it doesn't trigger a reset */
        result = cyhal_wdt_init(&wdt_obj, cyhal_wdt_get_max_timeout_ms());
        CY_ASSERT(CY_RSLT_SUCCESS == result);
        cyhal_wdt_free(&wdt_obj);
    #endif

    uint8_t read_data; /* Variable to store the received character
                        * through terminal */
    uint8_t str_buff[50] = {0};
    char * cmp_str = "Hello, CYW920829.";
    char * my_ack = "Hi, my friend!";
    uint8_t index = 0;
    uint8_t start_recv = 1;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handle_error();
    }

    /* Initialize retarget-io to use the debug UART port */

    result = cy_retarget_io_init_fc(CYBSP_DEBUG_UART_TX,
                                    CYBSP_DEBUG_UART_RX,
                                    CYBSP_DEBUG_UART_CTS,
                                    CYBSP_DEBUG_UART_RTS,
                                    CY_RETARGET_IO_BAUDRATE);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handle_error();
    }

    /* \x1b[2J\x1b[;H - ANSI ESC sequence for clear screen */
    printf("\x1b[2J\x1b[;H");

    printf("***********************************************************\r\n");
    printf("HAL: UART Transmit and Receive\r\n");
    printf("***********************************************************\r\n\n");
    printf(">> Start typing to see the echo on the screen \r\n\n");

    __enable_irq();

    for (;;)
    {
        if (CY_RSLT_SUCCESS == cyhal_uart_getc(&cy_retarget_io_uart_obj,
                                               &read_data, 0))
        {
            if (read_data == cmp_str[0])
            {
                index = 0;
                start_recv = 0;
                memset(str_buff, 0, sizeof(str_buff));
            }

            if (start_recv == 0)
            {

                str_buff[index++] = read_data;
                if (index == strlen(cmp_str))
                {
                    start_recv = 1;
                    if(0 == strcmp((char *)str_buff, cmp_str))
                    {
                        for (uint8_t i=0; i < (strlen(my_ack) - 1); ++i)
                        {
                            cyhal_uart_putc(&cy_retarget_io_uart_obj, my_ack[i]);
                        }
                        printf("\r\n");
                    }
                    else
                    {
                        printf("request err\r\n");
                    }
                }
            }

        }
        else
        {
            handle_error();
        }
    }
}

测试效果如下:

网友A(2024-07-29):
MTB是英飞凌的开发工具吗?操作方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