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88C22YG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2024-07-17):
最近的一个项目用到了贵司的NAU88C22YG芯片,想请教一下用NAU88C22YG录音时,寄存器应该如何配置?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利用MIC录音,或者直接输入音频录音,通过耳机能够听到音乐就行。
目前按照芯片手册自己配置的寄存器,通过直接输入音频录音,插入耳机能够听见并且效果良好。但是现在通过MIC录音,在耳机孔插入耳机听不见声音,插入音响放大音乐听到的声音也特别小。并且现在也不能mic和音频输入混合录音。各种增益基本上都已经拉到最大。已经修改过很多次,还是一样的结果。
希望做过相关工作的大佬能帮助,指教一下。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如果MIC录音无声,可能是由于MIC增益设置过低、MIC前置放大器未启用或MIC输入引脚未正确连接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检查下硬件有问题不

网友D:
可以修改0x31/0x32/0x33寄存器,让LINMIX-->LMAIN MIXER, RINMIX-->RMAIN MIXER.

网友E(2024-08-22):
针对使用NAU88C22YG芯片进行录音时遇到的问题,需要仔细检查和调整寄存器配置,以确保实现所需的录音效果。

网友F:
一定要保证正确配置了MIC接口相关的寄存器,包括MIC增益、MIC输入通道选择等。

网友G:
检查MIC输入的电平,确保MIC输入信号的电平适合芯片的输入范围。

网友H:
一般情况是确保MIC输入通道和音频输入通道的切换是正确的,以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输入源。

网友I:
我觉得需要确保正确配置了耳机输出相关的寄存器,包括耳机输出增益、输出通道选择等。

网友J:
其实可以检查耳机输出的电平,确保输出信号的电平适合耳机的输入范围。

网友K:
确保正确配置了混音录音相关的寄存器,包括MIC输入和音频输入的混音比例、混音增益等。检查混音录音的通道选择和增益设置,确保两个输入源能够正确混合

网友L:
尝试逐步增加MIC和音频输入的增益,但要注意避免过度增益导致信噪比下降或失真。确保在增加增益时不会出现过载或失真的情况。

网友M:
检查耳机接口是否正常工作,可以尝试连接其他设备(如手机或电脑)来确认耳机本身是否正常。检查耳机输出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耳机插头插入正确的耳机接口。

网友N: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信号线路、电源供应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或者考虑联系NAU88C22YG芯片的供应商或技术支持团队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