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纠察之CAN总线通讯之反码

楼主(2024-07-17):
在最为广大工控从业者熟悉的RS232/485通讯协议中,为了避免由于通讯距离长、电磁干扰、传输响应时间差异等异常情况的出现,所以会在通讯中加入校验位和停止位等,用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通讯错误的情况出现。同样这种举措也适用于CAN通讯上。
CAN协议中应用的是带位填充(填充宽度为5位)的NRZ信号编码,它保证了具有足够同步能力的最高传输性能。这种类型的编码还提供非常良好的信号辐射特性(总线辐射的能量大致上和传输信号的频率以及信号边沿的数量成比例)。
  CAN协议中应用NRZ编码的部分包括SOF、仲裁场、控制场、数据场、数据帧和远程请求帧的CRC序列。发送器一检测到5个连续相同值的序列,它就会在实际传输的位流中插入一个反码位。数据帧或远程帧剩下的部分(CRC分隔符、ACK场和EOF)都有一个固定的形式(隐性电平),并且不采用位填充进行发送。出错和超载帧也是如此。

网友A:
曼彻斯特编码的优点是每个位都有一个信号边沿用来实现位同步

网友B:
重新同步点之间最大的时间间隔由节点振荡器的误差决定

网友C:
反码位都应用在哪些种类的通讯上呢

网友D:
数据数字编码具有很多方法,诸如非归零(NRZ)、曼彻斯特或脉宽编码,它们的区别在于用来表示一个位的时隙的数目不同

网友E:
由于非归零编码的信号电平可长时间保持不变,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不超过两个信号沿之间最大允许的时间间隔

网友F:
曼彻斯特编码和非归零编码相比,在相同的位时间(位频率)时,位速率只能达到非归零码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曼彻斯特编码的优点是每个位都有一个信号边沿用来实现位同步

其实就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形式,就怕有电磁干扰造成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数字编码具有很多方法,诸如非归零(NRZ)、曼彻斯特或脉宽编码,它们的区别在于用来表示一个位的时隙 ...

说的太好了,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G(2024-09-28):
OCI芯片的推出预示着光学I/O技术与现有计算技术的融合。

@王栋春 :为什么处罚?现在这个是不能说的秘密吗?
坛友收手吧,这样的话恐怕管理会给你处罚的!

网友H:
CAN协议中应用NRZ编码的部分包括SOF、仲裁场、控制场、数据场、数据帧和远程请求帧的CRC序列

楼主:
引用 网友H:
CAN协议中应用NRZ编码的部分包括SOF、仲裁场、控制场、数据场、数据帧和远程请求帧的CRC序列 ...

的确如此,看来坛友对此部分技术比较了解,有时间还望分享一下相关经验知识。

网友I:
现在CAN都升级到CANFD了吧

网友J(2025-09-26):
CAN 总线中反码用于帧格式校验。发送方对仲裁场、控制场等生成 CRC 序列,接收方用反码运算验证。反码校验可检测传输错误,确保数据完整性。若校验失败,接收方发送错误帧,触发重传。反码机制简单高效,适配 CAN 总线实时性要求,是保障通信可靠的关键环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