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PSoC™ Creator] 英飞凌CYW20829+测试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

楼主(2024-07-17):
【目的】
测试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
【硬件】
英飞凌AIROC™ CYW20829开发板
福禄克18B+万用表。
说明:
检查CYW20829开发板的所有连接是否牢固,特别是与电源和外部设备的连接。
连接万用表:
将万用表的两个探头分别连接到开发板上的电流测量点(通常是通过跳线帽连接到J9的1和3脚)。
确保万用表设置为正确的电流测量档位(根据预期电流大小选择mA或uA档)。

【软件环境】
软件设置步骤如下。
新建低功耗工程,New Application;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20829,找到对应开发板型号,再点NEXT。

从示例中创建工程如下。

示例所实现的功能为:演示如何使用 LPTimer HAL资源配置低功耗定时器,以测量自由运行模式下事件之间的时间。
许多应用程序需要测量系统中不同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以便进行计时或调试。在本例中,以秒为单位测量用户连续按按钮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并在UART终端上显示。
为了让运行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修改了代码:修改代码以延长运行时间,以便更好地观察电流变化。确保在长时间运行期间,设备能够进入低功耗模式。
编译并下载代码:
将修改后的代码编译并下载到CYW20829开发板上。
确保代码中没有错误,并且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这样就可以观察运行时间的电流。
测试方法,将J9的1、3跳线帽取下,接入万用表的mA、uA档,分别记录运行、休眠时的数据。

进入低功耗时的电流为:

在设备正常运行时,记录万用表显示的电流值。
触发设备进入低功耗模式(这通常通过软件控制实现,通过按钮按下或定时器超时)。
在设备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再次记录万用表显示的电流值。
分别记录运行时的电流和休眠(低功耗)时的电流。

总结:
本次测试测量英飞凌CYW20829开发板在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通过硬件和精确软件配置,建立了测试环境。利用福禄克万用表,准确测量了设备在正常运行与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

通过修改代码延长运行时间,验证了设备能有效进入低功耗状态。多次测试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对比正常与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直观评估了设备的低功耗性能。

网友A:
在设备正常运行时,记录万用表显示的电流值。

网友B:
这个低功耗电流还是挺低的

网友C:
蓝牙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D(2024-10-30):
梅老板越来越牛X了

网友E:
7.4uA功耗非常低

网友F:
低功耗测试能够靠自身的ADC进行测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