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是如何进入中断函数的

楼主(2024-07-17):
用过GD32 MCU的小伙伴们都知道,程序是顺序执行的,但当有中断来的时候程序会跳转到中断函数,执行完中断函数后程序又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执行,那么你们知道MCU是如何找到中断函数入口的吗?
今天我们就以GD32F303系列的EXTI0中断来描述下MCU是如何进入中断的。
首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代码(以Keil为开发环境):
这段程序初始化了两个LED灯,并将一个按键设置为中断模式,这里用的是PA0,所以中断号也为0,即EXTI0
再来看一下中断函数:
中断函数也很简单,当有中断发生的时候,去翻转一个LED灯状态。
好,我们通过map文件看下这个中断函数的地址在哪里(不会的小伙伴可以看看前面的视频——《如果查看GD32 KeilIAR工程的map文件》哦):
没错,中断函数就保存在0x08000193开始的flash地址中,且该函数占用了24byte的空间。
正常情况下,程序是不会跳转到这个地址去执行的,那为什么中断信号一来,程序就直接跳转过去了呢?
下面重点来了,小伙伴们要仔细听哦。
我们来看下GD32F30x系列的启动文件:
其中用汇编写了一段代码:使用DCD指令(DCD指令是为特定的数据分配地址)将栈顶指针__initial_sp和中断函数分配到flash最开始的地址中去,我们看下flash中的数据:
用红框标注的数据就是程序的栈顶指针,再看下第23个地址也就是0x08000058保存的数据,就是0x08000193,刚好就是中断函数EXTI0_IRQHandler的入口。
实际上,flash最开始保存的这一段数据有个专有名词——中断向量表,可以通过GD32F30x的用户手册查到:
注意:因为向量编号是从0开始的(0号即为栈顶指针),所以EXTI0的中断编号为22,也就存在flash23个地址(按字对齐)中。
当有EXTI0中断发生,MCU会知道是22号中断来了,内部总线就会去查flash最开始地址中的中断向量表,找到第23个地址(0x08000058),并取得里面的数据也就是中断函数的入口,然后就跳转到中断函数中执行程序了。
本期视频内容会有点绕,小伙伴们可以多看几遍哦,了解MCU是如何进入中断函数对于平时的开发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有不懂的小伙伴,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所有型号的单片机进入中断函数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对中断的向量进行更改吗

网友C:
在头文件中的众多定义中,如何确定哪个中断向量是我需要的呢

网友D:
请问一下中断的向量可以精确到bit吗

网友E:
我觉得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拿到现有的工程改造的时候不要犯低级错误

网友F:
有没有中断向量被占用的情况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