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深度休眠下RTC无法定时喂狗请教

楼主(2024-07-17):
HC32L196睡眠后RTC无法定时唤醒,看到手册上是可以工作的,可以确定RTC在休眠状态下还在工作,就是无法产生中断

网友A:
我敢肯定是你代码写错了

网友B:
深度休眠下药确定rtc时钟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在进入睡眠之前是否开启了中断使能啊

网友D:
首先要确认的就是是否产生了中断信号

网友E:
楼主是在中断里边进行喂狗操作的吗

网友F:
楼主是如何确认在休眠下它还在正常工作的呢

网友G:
看一下代码中时钟源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rtc计时器是用备用电源的

网友I:
学习。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