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STM32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24-07-17):
压力传感器通常用于测量液体或气体中的压力变化。在STM32上使用压力传感器需要了解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通信协议。本文将以STM32为例,介绍如何使用I2C协议与压力传感器进行通信,并编写相关代码进行读取和解析压力数据。

一、压力传感器简介 压力传感器有许多不同类型,如压电传感器、电容传感器和电阻传感器等。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I2C数字式压力传感器进行示例。这种传感器使用MEMS技术(微机电系统)来测量压力,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

二、硬件准备 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以下硬件:

STM32开发板:可以选择STM32F1、STM32F4、STM32F7等系列的开发板,本文以STM32F4为例。
I2C数字式压力传感器:如BMP180、BMP280或BME280等常见的压力传感器。
三、软件准备

STM32CubeMX:用于生成项目代码和配置I2C接口。
Keil MDK:用于编写和调试STM32代码。
四、STM32CubeMX配置

打开STM32CubeMX并创建一个新项目。
选择正确的MCU型号(例如STM32F407VG)。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配置I2C接口。选择一个可用的I2C接口(如I2C1),并分配正确的引脚。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Peripherals”下的“I²C1”并进行配置。设置I2C时钟速度和其他参数。
在右侧的“Project Settings”中选择正确的工具链(如Keil MDK)并保存项目。
点击“Project”选项卡,生成代码。
五、代码编写 打开生成的工程,在主函数中进行以下配置和代码编写。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mp280.h"
定义I2C句柄和传感器句柄: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bmp280_handle_t bmp280;
初始化I2C接口:
void MX_I2C1_Init(void)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ClockSpeed = 400000; // 设置I2C时钟速度为400kHz
  hi2c1.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初始化压力传感器:
void MX_BMP280_Init(void)
{
  bmp280.i2c = &hi2c1;
  bmp280.dev.dev_id = BMP280_I2C_ADDR_PRIM; // 传感器I2C地址
  bmp280.dev.intf = BMP280_I2C_INTF;
  bmp280.dev.read = bmp280_i2c_read;
  bmp280.dev.write = bmp280_i2c_write;
  bmp280.dev.delay_ms = bmp280_delay_ms;
  bmp280_init(&bmp280.dev);
  bmp280_set_power_mode(BMP280_NORMAL_MODE);
}
读取压力传感器数据:
float read_pressure(void)
{
  int32_t pressure;
  bmp280_get_pressure(&pressure);
  return pressure / 100.0f; // 将压力值转换为hPa
}
实现I2C读写函数:
int8_t bmp280_i2c_read(uint8_t dev_id,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if (HAL_I2C_Mem_Read(&hi2c1, dev_id << 1, reg_addr, I2C_MEMADD_SIZE_8BIT, data, len, 1000) != HAL_OK)
  {
    return BMP280_E_COMM_FAIL;
  }
  return BMP280_OK;
}

int8_t bmp280_i2c_write(uint8_t dev_id,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if (HAL_I2C_Mem_Write(&hi2c1, dev_id << 1, reg_addr, I2C_MEMADD_SIZE_8BIT, data, len, 1000) != HAL_OK)
  {
    return BMP280_E_COMM_FAIL;
  }
  return BMP280_OK;
}

void bmp280_delay_ms(uint32_t period)
{
  HAL_Delay(period);
}

七、主函数 在main函数中,进行以下初始化和读取数据操作:

int main(void)
{
  HAL_Init();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BMP280_Init();

  while (1)
  {
    float pressure = read_pressure();
    printf("Pressure: %.2f hPa\r\n", pressure);
    HAL_Delay(1000);
  }
}
八、调试和验证 编译并下载程序到STM32开发板上。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并将波特率设置为与代码中的串口配置相同。在串口调试工具中,应该能看到每秒更新一次的压力值。

九、总结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STM32和I2C协议与压力传感器进行通信,以及读取和解析压力数据的方法。通过实践和调试,可以更好地理解STM32和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并应用于实际项目中。希望本文对学习STM32的压力传感器内容有所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7153941/article/details/140338287

网友A:
BMP280是一款常见的数字压力传感器,支持I2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