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E IAP bootloader开启读保护无法boot

楼主(2024-07-17):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使用STM32F103VE,要求使用bootloader,并且开启加密和读保护,现在卡在读保护了,不开启读保护的时候bootloader能够工作,一旦在程序中开启读保护,MCU就启动不起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是读保护(RDP)设置不当

网友B:
检查RDP设置

网友C:
检查Option Bytes的修改

楼主:
检查了一下,应该是OB写入有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D:
读保护是一种防止未授权访问和修改微控制器内容的安全机制,但它也可能引发一些与bootloader相关的问题。

网友E(2024-08-31):
在STM32系列的MCU中,当你启用读保护时,MCU会在配置发生变化时触发一次系统复位。

网友F:
在这次复位之后,如果Bootloader没有正确处理复位后的启动过程,可能会导致无法继续正常执行。

网友F:
启用读保护后,外部调试工具无法访问MCU的Flash存储器。

网友F:
虽然内部代码仍然能够读取和写入Flash,但如果你的Bootloader尝试执行与Flash存储相关的操作,而这些操作没有考虑到读保护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异常行为或启动失败。

网友F:
在读保护开启的情况下,如果Bootloader的启动过程中连接了调试器,调试器可能会因为无法访问受保护的Flash区域而引发异常行为。

网友F:
在设置读保护时,如果Option Bytes中的某些配置与Bootloader或应用程序的需求不兼容,也可能导致启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