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ZET6烧写线怎么连?

楼主:
新手问题:想把编出的hex文件烧写到板子里,但是不确定SWD下载这儿需要接几根线? 总共是10根

网友A(2024-07-17):
5根:VCC、GND、RST、SWDIO、SWCLK
如果PA13和PA14程序里没有配置为其他功能的话可以不接R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根:VCC、GND、RST、SWDIO、SWCLK
如果PA13和PA14程序里没有配置为其他功能的话可以不接RST ...

想用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来烧录,但是打开时没有串口,可能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来烧录,但是打开时没有串口,可能啥原因?

你用的usb转串口没驱动吧,用isp升级的话接线和SWD的可不一样

网友B:
四根就行,VCC、GND、SWDIO、SWCLK

楼主:
我这样连接后,点击烧录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
请问上述错误,可能啥原因呢? 谢谢

楼主:
也没有这个

网友C:

也遇到过,打勾,也要改,

网友D:
参考需求下载器型号进行对应线缆连接

网友E(2024-08-19):
建议参考官方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