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整数来计算PID,以提高MCU效率及减少生成的代码量

楼主(2024-07-17):
常见的PID实现方法多是基于浮点数来计算的,如果选用的MCU的Flash资源紧张,
或是想提高MCU效率,也可以使用整数来实现PID,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short  Proportion;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
    short  Integral;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short  Derivative;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short LastError;              //Error[-1]
    short PrevError;              //Error[-2]

    u16  SetPoint;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u16  SetPointBack;
    u32  SumError;              //误差累计
} stc_PID_t;

/* 一般先调整P,再调整D,最后调整I
* P的调整要看系统的响应程度,当调整适当后,超调比较小
* D的调整是为了减少震荡,尽量少的增加,大概为P的5%
* 当震荡减小后,调整I时,对P要适当减小为80%左右,I的调整是为了减小静态误差,大约为10%的P值,不要过大
*/
void PID_Arg_Init(stc_PID_t *sPtr, u16 P, u16 I, u16 D, u16 Aims)
{
    sPtr->SumError = 0;
    sPtr->LastError = 0;
    sPtr->PrevError = 0;
    sPtr->SetPoint = Aims;
    sPtr->SetPointBack = Aims;

    sPtr->Proportion = P;
    sPtr->Integral   = I;
    sPtr->Derivative = D;
}
/*******************************************************************************
* 函数名称 : IncPIDCalc
* 函数描述 : 增量式 PID 控制计算
* 函数输入 : int 当前位置
* 函数输出 : 无
* 函数返回 : 增量式PID结果
*******************************************************************************/
int16_t IncPIDCalc(stc_PID_t *sPtr, u16 NextPoint)
{
    int iError, iIncpid;

    // 当前误差
    iError = sPtr->SetPoint - NextPoint;

    // 增量计算
    iIncpid = (sPtr->Proportion * iError               //E[k]项
              - sPtr->Integral  * sPtr->LastError     //E[k-1]项
              + sPtr->Derivative * sPtr->PrevError) / 32768;   //E[k-2]项

    //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sPtr->PrevError = sPtr->LastError;
    sPtr->LastError = iError;

    // 返回增量值
    return(iIncpid);
}
/*******************************************************************************
* 函数名称 : LocPIDCalc
* 函数描述 : 位置式 PID 控制计算
* 函数输入 : int 当前位置
* 函数输出 : 无
* 函数返回 : 位置式PID结果
*******************************************************************************/
int16_t LocPIDCalc(stc_PID_t *sPtr, u16 NextPoint)
{
    int  iError,dError;

    iError = sPtr->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sPtr->SumError += iError;                   // 积分
    dError = iError - sPtr->LastError;          // 微分
    sPtr->LastError = iError;

    return(sPtr->Proportion * iError            // 比例项
           + sPtr->Integral * sPtr->SumError    // 积分项
           + sPtr->Derivative * dError) / 32768;        // 微分项
}

网友A(2025-02-06):
typedef struct {
    int16_t Kp;       // 比例增益
    int16_t Ki;       // 积分增益
    int16_t Kd;       // 微分增益
    int16_t integral; // 积分累加
    int16_t last_error; // 上一次误差
    int16_t output_max; // 输出最大值
    int16_t output_min; // 输出最小值
} PIDController;

int16_t PID_Compute(PIDController *pid, int16_t setpoint, int16_t measured_value) {
    int16_t error = setpoint - measured_value; // 误差计算
    int16_t proportional = pid->Kp * error;    // 比例项

    // 积分项(防止积分饱和)
    pid->integral += pid->Ki * error;
    if (pid->integral > pid->output_max) {
        pid->integral = pid->output_max;
    } else if (pid->integral < pid->output_min) {
        pid->integral = pid->output_min;
    }

    // 微分项
    int16_t derivative = pid->Kd * (error - pid->last_error);

    // 计算输出
    int16_t output = proportional + pid->integral + derivative;

    // 输出限制
    if (output > pid->output_max) {
        output = pid->output_max;
    } else if (output < pid->output_min) {
        output = pid->output_min;
    }

    // 更新上一次误差
    pid->last_error = error;

    return output;
}

楼主(2024-07-17):
PID_Arg_Init(&PID_Pout, (u16)(0.5 * 32768), (u16)(0.04 * 32768), (u16)(0.02 * 32768), OutputPowerSet.OutputLimitPower * 4);        // 输出功率PID调节参数初始化

网友B:
可以,但要注意溢出问题。

网友C:
就是ti的iqmath库的方法

网友D:
如果使用整数来计算的话 会不会降低它的精度呢

网友E:
其实也可以使用算法来避免强制的乘除法操作

网友F:
如果出现了小数需要如何进行处理呢

网友G:
计算的精度会不会收到较大的影响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PID_Arg_Init(&PID_Pout, (u16)(0.5 * 32768), (u16)(0.04 * 32768), (u16)(0.02 * 32768), OutputPowerSet ...

直接做乘除**不会造成极大的负担呢

网友I:
直接指针操作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啊

网友J:
这种计算出来的PID值怎么和你是实际控量结合起来的,
比如说,控制PWM输出,这个计算的这个值怎么和PWM的值对应起来的。

网友K:
我都是用浮点数计算的,体会不到速度上的差别

网友K:
整数代替浮点,只是对性能要求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能用到

网友L:
处理速度上,区别大不?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做乘除**不会造成极大的负担呢

HC32是单周期硬件乘法器,这里用了HC32里面的16指令周期的硬件除法器,对比浮点数计算要快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数代替浮点,只是对性能要求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能用到

一个是性能要求,如果芯片的flash空间很紧张,但已无法更换芯片,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计算的精度会不会收到较大的影响呢

返回的结果为16位有符号数,精度是1/65536,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计算出来的PID值怎么和你是实际控量结合起来的,
比如说,控制PWM输出,这个计算的这个值怎么和PWM的值 ...

PID返回的是set_point,也就是目标值与当前值的差值,有了差值就可以计算出差值与目标值的比例,这个比例可能就是你需要调整的PWM比例,具体要看你的应用场景了

网友J:
例如在数字电源系统中,PWM的脉宽输出决定了输出电压,就是把PID的返回值直接付给PWM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CCR里面,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例如在数字电源系统中,PWM的脉宽输出决定了输出电压,就是把PID的返回值直接付给PWM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CCR ...

空载和重载的PWM脉宽是不一样的,数字电源中PID用增量PID控制,PID返回的是需要调整多少当前电压与目标电压的差值,假如你的目标电压是12V,当前电压是9V,设PID的set_point为12000,当前电压值为9000,PID返回的结果是3000,这里的3000/12000=0.25,表示还需要上调25%的电压,
再假设你的PWM周期值为1000,就用1000*0.25=250,表示当前的Duty还需要向上加250,
简化一下公式,CCR += PERIOD * IncPIDCalc(&Pid_Val, Vout) / Vout_Aim;
PERIOD是你定时器的周期值
Vout是你当前的实际电压
Vout_Aim是你的目标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载和重载的PWM脉宽是不一样的,数字电源中PID用增量PID控制,PID返回的是需要调整多少当前电压与目标电 ...

如果输出电压高了需要回调,则会返回负数,要考虑这里负数计算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M(2024-12-31):
与浮点数运算相比,整数运算通常更为高效,因为整数运算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且生成的代码通常较小,执行速度更快。

网友N:
放大倍数

网友O:
我用浮点数来计算,所以无法体会速度的差异

网友P:
整数取代了浮点,只能在极其苛刻的性能条件下使用

网友Q(2025-02-04):
整数运算比浮点运算更高效,可以显著提高MCU的执行速度并减少生成的代码量。

网友R:
由于积分项是不断累加的,可能会出现积分饱和的问题。可以通过积分限幅的方式来避免积分饱和,即当积分项超过一定范围时,将其限制在该范围内。

网友S:
采用增量式PID算法代替位置式PID算法。增量式PID算法只需要计算当前控制量与前一次控制量的差值,不需要每次计算都累加积分项,从而减少了计算量和代码复杂度。例如,在计算过程中,可以直接使用上一次的误差和积分值来计算本次的控制量,避免了重复计算。

网友T:
由于浮点数运算在MCU上通常比较耗时且占用较多的资源,可以将所有参数和计算结果都转换为定点数进行运算。通过选择一个合适的固定小数点位置,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组合成一个整数来表示实际的数值。在计算完成后,再根据需要将结果转换回浮点数形式。例如,可以将数值放大一定的倍数后进行整数运算,最后再除以相同的倍数得到实际结果。

网友U:
根据实际应用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常数,以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网友:
合理安排变量的定义和使用顺序,避免重复声明和初始化变量,减少代码的冗余。同时,尽量使用局部变量来代替全局变量,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执行效率。

网友V:
PID算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把参数调好还是不容易的。

网友W:
在进行定点数运算时,需要注意数值范围和精度的控制,避免因溢出或舍入误差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

网友X:
为了将误差、积分和微分项转换为整数,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比例因子(scaling factor)。比例因子的选择取决于误差和增益的范围,确保所有计算结果在整数表示范围内。

网友Y:
将PID控制器的比例系数(Kp)、积分系数(Ki)和微分系数(Kd)分别乘以一个缩放因子,转换为整数形式。

网友Z:
使用整数计算PID以提高MCU效率和减少生成代码量需综合多方面考量。

网友AA:
在进行整数运算时,需要注意检查是否会发生溢出。可以在关键的计算步骤中添加溢出检查代码

网友AB:
由于运算速度更快,MCU可以更快完成任务并进入低功耗模式,从而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AC:
整数运算的代码通常更紧凑,占用的闪存空间更少。

网友AD:
整数运算所需的指令较少,生成的代码量更小。

网友AE:
处理速度差别大吗?效果如何?

网友AA:
整数PID控制器的调试和参数调整可能比浮点版本更复杂,需要仔细测试和验证。

网友AF:
整数运算通常比浮点运算更快,尤其在没有硬件浮点单元的MCU上。

网友AG:
对于比例、积分、微分系数以及误差等变量,根据实际需求和精度要求选择适当的整数类型,如short、int等。一般来说,如果系统对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使用short类型可以在保证一定计算精度的同时,减少代码量和内存占用。例如在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系统中,使用short类型可能已经足够。

网友AH:
选择合适的整数类型(如int8_t, int16_t, int32_t)来平衡精度和资源使用。

网友AI:
在整数计算中,将所有的变量和系数都转换为整数形式,避免了浮点数运算带来的性能开销。同时,积分项的计算采用累加的方式,微分项的计算采用差值的方式。

网友AJ:
使用整数来计算PID可以显著提高MCU的效率并减少生成的代码量。

网友AK:
在进行整数运算时,要注意防止溢出。可以通过限制积分项的范围或使用更大位宽的整数类型来避免。

网友AL:
如果我们用整数来计算,会不会降低它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如果我们用整数来计算,会不会降低它的准确性?

如果用16位变量,分辨率是1/32768,精度已经足够高了

网友AM:
事实上,算法也可以用来避免强制乘法和除法运算,

网友AN:
用整数计算pid来提高mcu效率,减少生成代码量,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AO:
整数运算需要的指令更少,生成的代码也更少。

网友AP:
为了提高MCU效率和减少代码量,建议采用固定点数形式的PID计算而非浮点数。采用整数运算可降低内存消耗并提升处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事实上,算法也可以用来避免强制乘法和除法运算,

32位MCU都有单周期硬件乘法器了,不需要考虑乘法的效率问题,针对没有硬件除法器的M0系列MCU, 除法则需要考虑,如果需要提高MCU效率可适当使用乘法和移位来代替除法计算,比如 1000 / 50,可改为1000 * (uint16_t)(65536/50) / 65536, 使用单周期乘法和移位计算来代替强制除法,能减少代码量以提高MCU效率

网友AK: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判断语句和分支结构,使代码更加简洁高效。例如,在更新误差和控制量的计算中,如果某些条件的判断对最终结果影响较小,可以考虑将其省略或合并。

网友Y:
选择一个合适的缩放因子(通常是2的幂次,如2^16或2^32),将浮点数乘以该因子并取整,得到固定点数。

网友S:
初始化PID控制器的参数,包括比例常数、积分常数、微分常数和设定目标值。

网友AQ:
使用32位中间变量来防止溢出,但在最终结果中需要右移15位来缩放结果。

网友AQ:
合理选择比例因子非常重要,过大的比例因子可能导致整数溢出,而过小的比例因子可能会影响计算精度。

网友AR:
固定点表示法是一种用整数来模拟浮点数的方法。通过选择一个固定的二进制小数点位置,可以将实数映射到整数上进行运算。

网友T:
整数运算比浮点运算更快,适合资源受限的MCU。

网友AS:
对于设定值和反馈值等较大的数值,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整数类型,以确保能够准确表示和处理这些数据。

网友AT:
对于较大的缩放因子,可能需要进行分步乘法以避免溢出。

网友AU:
如果出现十进制数,如何处理

网友AV:
计算的准确性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网友AW:
整数运算比浮点运算快,适合资源受限的MCU。

网友AX:
对于较大的比例因子,可能需要逐步乘法来避免溢出。

网友AY:
使用整数计算可能会降低精度,因为整数没有小数部分,无法表达某些小数点的精度数值。

网友L:
空载和重载的PWM脉宽是不一样的?

网友AZ:
使用整数替代浮点数,虽然可能会降低某些算法的精度,但对于许多嵌入式控制应用来说,适当的精度已足够。

网友K:
扩大多少倍

网友BA:
整数替代浮点仅在极端性能要求下使用,如需要极高运算速度且精度损失可接受的场合。

网友BB:
可以,但要小心数据过大导致的溢出问题,这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BC:
用整数进行计算可能会降低精度,因为整数无法表示小数部分,对于一些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多位数的计算,使用整数计算会导致误差

网友BD(2025-03-08):
整数运算相对于浮点运算更快速,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微控制器,因为整数计算更简单、直接,节省处理时间和资源。

网友AW:
使用整数计算PID可有效提升MCU运行效率,简化代码,节省资源。因为减少了处理复杂性

网友AN:
处理速度差别可能较大,具体效果取决于不同设备、软件和任务类型。

网友BE:
我使用浮点数进行计算时,并没有感觉到速度上的差别,可能是芯片计算速度快。

网友BE:
出现小数,通常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四舍五入或截断,确保结果适合应用场景。

网友BF:
不太建议,本身PID就是要浮点数,要不然精度不够的。

网友BG:
浮点数精度高,不会丢失精度,整形还是不适合PID运算的。

网友P:
定数运算要留意数值大小,防止溢出,精确度要把握好。

网友BH(2025-04-15):
这是一种方法,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来计算。

网友BI:
通过巧妙设计算法,可以用加减法或位操作来代替乘除,提高效率。

网友N: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