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的Bootloader - MDFU介绍

楼主(2024-07-17):
1.介绍
Microchip Device Firmware Update - MDFU发布了。
使用工具pyfwimagebuilder来生成应用代码镜像文件。使用pymdfu编程下载。

初始版本支持8位机,后续会支持其他家族。
bootloader的介绍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p-bootloaders/8-bit
MDFU v1.0.0 的release note - 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 ... -en-US-3/index.html
三个例程,基于PIC18F56Q24, PIC16F18446, AVR128DA48的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 ... all&language=&sort=
=====================
2. 测试
使用上面所说的基于PIC16F18446的例程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 ... fu-client-mplab-mcc
点击绿色菜单CODE处将代码下载下来(Download ZIP)。
在Readme下阅读相关的信息。这里主要介绍一些关键的步骤。
首先确保已经安装了Python。可以在命令行里查看

下面就可以安装pyfwimagebuilder

pymdfu

下载的工程包括bootloader和applicatoin,编译后将bootloader的toml文件拷贝到applicatoin的hex的文件夹里,
执行如下命令,将hex转换为可下载的img文件。

先将bootloader hex烧录进芯片,然后执行如下boot命令,下载img文件,这里要选择正确的COM口,串口号是PIC16F18446 cnano的虚拟串口,将板子插上USB后新枚举出的就是。

然后就可以看到cnano上的LED开始闪烁了。application代码开始运行了。

网友A:
需要额外购买相应的仿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额外购买相应的仿真器吗

第一次需要将Bootloader烧进去,所以需要烧录器,像PICkit5之类的。

网友B:
这种编程下载方式的优点都有什么呢

网友C:
这种bootloader的连接方式和传统的连接方式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bootloader的连接方式和传统的连接方式一样吗

一样,通过UART下载。

网友D:
这个新的工具仅仅是应用于编程下载吗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工具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F:
这种编程下载方式需要使用什么软件实现呢

网友G(2024-09-28):
OCI芯片的推出预示着光学I/O技术与现有计算技术的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编程下载方式需要使用什么软件实现呢

简单的。通过Python命令行就可以升级了。